[外设] 大神给看看想把蓝牙耳机 听筒改成3.5mm的音频插头可以不

楼主(2019-09-25):
大神给看看想把蓝牙耳机 听筒改成3.5mm的音频插头可以不
耳机就两个线一个声道。大神给看看另个声道需要在哪里引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工置顶

这要看功放模块支持不支持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功放模块支持不支持双声道。

我觉得支持的,,因为充电口带一个外接听筒。有个插在充电口的听筒 就变成双耳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支持的,,因为充电口带一个外接听筒。有个插在充电口的听筒 就变成双耳的了 ...

你找一首双声道的歌曲试试,是不是真的有左右声道。便宜点的也许一个声道接两个喇叭

网友B:
6145的芯片!应该是单声道蓝牙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45的芯片!应该是单声道蓝牙3.0

大神 那就是一个线接两个耳朵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那就是一个线接两个耳朵呗

可以这样接!但不是立体声!2个喇叭声音一样!

网友:
CSR6145就是单声道芯片,出不来立体声的。
你可以把两个耳机的喇叭都接到这两个点上,可以两个喇叭都响,但是声音一样,没立体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