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MOS版T12控制板制作完成

楼主(2019-09-25):
之前发了自己画的一张NMOS版T12控制板PCB,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11,因为有些电阻手头没有,于是参考论坛壹切皆有可能的帖子修改了元件参数,用感光法做了块板子,但是没时间装元件,中间隔了点时间,打样的板子也收到了,最后还是使用了打样的板子,实际使用效果良好焊元件的时候请注意不同厂家的78L05引脚定义

网友A:
MOS发热量大吗?烫手吗?

网友B:
紫外线是多大波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外线是多大波长的?

395nm,曝光1分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发热量大吗?烫手吗?

电位器关死能勉强化锡,我是开到11点左右的位置使用,手能直接摸,微热,应该不超过4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395nm,曝光1分钟就可以

我1W的紫外LED,距离10cm,曝光15秒足够了。

网友:
干得漂亮。看来也要学学自己蚀板罗

网友C:
为什么都选择7805呢,这个电压驱动MOS不太够,改用7815或者7812会好很多吧,

网友:
这手艺只能羡慕了,自己不会啊

网友D:
为什么不找某创去打样,纯手工,真的很累。。。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找某创去打样,纯手工,真的很累。。。唉。。。

最后焊元件的板子就是打样的,自己做板子纯属闲的
现在打样要找某捷了,免费打样包邮

网友:
做的不错,要是有台雕刻机,随时都可以做pcb板

网友:
A4纸加食用油?

楼主你家打印机还健在吗?

楼主:
你的思路够清奇的,当然是打印完了再抹食用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选择7805呢,这个电压驱动MOS不太够,改用7815或者7812会好很多吧,

7805应该是提供一个5V的基准电压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05应该是提供一个5V的基准电压用的吧?

7805就是提供基准电压的

网友F:
看图电路很细,打印出来会不会电路压力过大?因为要过4A左右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电路很细,打印出来会不会电路压力过大?因为要过4A左右电流

2MM线宽已经很粗了,T12实际应用也不会有持续的高温加热状态,正常情况下还是300-350度,没那么大电流

网友:
这个是哪个电路,看着和616不太一样

网友(2020-06-18):
楼主好手艺,现在还DIY PCB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