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详拆CR2477锂二氧化锰扣式电池,看来核心技术是那些粉末了

楼主(2019-09-25):
上次捡的疑是净水器板子上有颗锂电池,一次的,没电就拆了学习一下

正面,正极
鬼子语不认识,也看不出是哪家的,只知道型号是CR2477

底面负极,两极均点焊焊片

挺厚,7.7mm嘛

网上查到的同规格资料
有内部结构

详细电参数
容量还不小呢

几乎没电了
可以放心拆

先割包皮

壳子应该是不锈钢

正负极间有凸起

凸起是包裹的翻边

从这条缝下手

壳子太硬了,艰难拆解ing

终于开壳了

电池里面是这样的
估计丝网是用来增加正极片和电池芯的接触面积,减小部分内阻

丝网应该也是不锈钢的
揭开

楼下继续

楼主:
正极片全是这种黑色粉末压成的块

看资料它是二氧化锰了

紧密的块状

继续撬,看见不一样的颜色

全部撬起来是这样

之前看见的就是隔膜
应该是纸质的,现在是干的,据说应该是要浸透电解液

再看负极壳
里面浅色的是负极片

原本应该是金属锂,不过看来已经反应完了

剩下的这些粉末应该是锂盐

底层仍有一层不锈钢丝网
作用同正极丝网一样吧

取下丝网,就只剩外壳了

最后来个全家福

这扣式电池结构挺简单的,估计正负极材料才是核心科技
应该除二氧化锰还家有其他材料,电解液也是关键材料吧

不懂,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A:
关键核心是中间那层隔膜,基本决定了容量和寿命。

网友:
安全第一哈

网友B:
这个很多年前看国外视频手工在实验室里制作2032电池,像做蛋糕一层层的,最后放模具里面压合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核心是中间那层隔膜,基本决定了容量和寿命。

关键是隔膜本身,还是里面浸的电解液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隔膜本身,还是里面浸的电解液呢?

主要是隔膜本身,隔膜的透过特异性越好,电池质量越好。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比2032大不少

楼主:
嗯嗯,都干了,听说含强碱,也没敢粘到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都干了,听说含强碱,也没敢粘到手上

好像零几年1.5V的纽扣电池有重金属,后来为了环保尽量不添加,只是放电电流下降,但更适合用在玩具手电筒, 避免烧LED灯珠。3V的硬币电池我不清楚,可能跟碱性镍氢等电池,都有强碱,在铝合金手电里漏液后无法取出,最后用开孔器钻掉,内壁已经腐蚀的很烂。

网友:
,不怕银离子有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多年前看国外视频手工在实验室里制作2032电池,像做蛋糕一层层的,最后放模具里面压合封装~ ...

是呀,解剖下来就是5层糕,这个好像比切糕贵!

网友:
是不是应该穿上防辐射服

网友:
CR系列的锂电是一次性的不可充电电源,这个寿命应该根电路设计有关系。

您看我拆过一个IBM终端机里头有一块CR2450 电池,20多年了它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隔膜本身,隔膜的透过特异性越好,电池质量越好。

哦哦,孔眼放小留大?

网友:
居然有10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孔眼放小留大?

这个不是半透膜,只是普通多孔膜,作用是隔开正负极防止短路,但让电解液透过。就算膜可以选择性透过,正负极不是完全隔离的,杂质还是可以从膜边缘绕过去。
锂电池要存得久,电解液和电极要纯净,不能有杂质,杜绝副反应发生。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好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极片全是这种黑色粉末压成的块

黑不溜秋,吓死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