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柠檬坛友的电子负载电流led观测方案

楼主(2019-09-25):
哈哈,我随便说了一句,没想到青柠檬坛友搞出一个高大上的器件来
asc758

电阻很小,倒是适合电子负载使用,电压为5v,
电流、电压比为1A输出电压变化40mv,这是50A最大电流型号的那种
输出噪声是10mv,所以我感觉它不能测很小的电流,0.5A时误差可能就很大了

这是应用电路,很简单,输出端接5v电源,然后就1个输出就行了

大概就知道这些,具体我也没用过,不妥之处大家来指正

坛友要求是用led检测测试线路里有无电流以及大致显示电流大小
其实这个很不精确,因为led好像是电流与放光亮度非线性关系吧,
所以我说要是看着大概,没必要用这样的高价的霍尔器件了,但是还是按坛友意思做个电路吧

红圈里面是模拟这个器件功能的,就是通过探针6的电流,来代表电子负载1测试电流
这个2.5v电源加上这个流控电压源来模拟这个霍尔器件,实现每安培输出40mv变化的效果
因为看器件介绍,输出应该是2.5v也就是供电电压的中位,在器件没有电流通过时。
当然这里是有一定误差的,不可能是正好供电一半的,所以用电位器r10来调节比例

第一个运放op07是作为减法器使用,就是把2.5v的霍尔器件静态输出,调整到0v的运放输出
使霍尔器件的输出变化直接提现到运放的输出端,比如这里,电子负载流过20A电流,那么霍尔器件
的电压变化是40mv*20=800mv,但是它输出的是2.5v-800mv是1.7v,当然也可能是2.5v+800mv
是3.3v,和你霍尔器件的4/5端接法有关,这时运放07的输出是800mv,当然这是调整电位器r10后的结果
这样运放输出以霍尔的相对输出就一致了

这时10A时的仿真情况,运放输出402mv,因为电子负载好像是单电源供电的
这里也只能单电源使用了,输出稍有误差,这个没办法,调校好大电流精度,小电流精度必然受影响
上图流过右边led的电流是40ma,这里是20.1ma,就是坛友要求的led反应电子负载电流的功能
但是我估计没人能通过led亮度看出大致电流的强度来,这里放个电流表更合适

5A时的情况,流过led的电流相应变化,基本成比例,
第二个运放就是实现电压到电流变换作用的,不用太好的lm358就行了

2A时,输出误差就有点大了,应该是80mv,实际是82mv

1A自然误差更大些

电子负载电流10ma,这个时候就没意义了,输出基本就是误差了,没别的了

电子负载电流1ma,相当于没有电流通过电子负载时的状态,
流过led的电流是100ua,其实好点的led也能微弱发光的,不能完全熄灭

大致就是这么个电路,比较的不简洁,但是拿了坛友的赏金,不能白拿,不过能力有限,
请大家再给完善一下吧,希望有更简单的方案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