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下DM WFD015 无线u盘

楼主(2019-09-25):
联发科的7688AN方案,盖子, 有按键的那一面, 用指甲或工具扣开即可。。TF卡槽和以前老款手机的sim卡槽类似 和联想小闲的方案一样

自带电池,可以用3个小时

TF是内置插卡式的, 感兴趣的可以淘个乞丐版, 再自己插卡升级至64G或128G

可以无线中继 , 可以当无线u盘。。可以当usb读卡器用。。安卓手机用otg线可以直接打开。。

如果记录仪不支持wifi , 适合车上放一个,记录仪取证时, 把盖子扣开, 插上卡,  手机otg或无线方式读取视频。。

浏览器进设置, 开启samba服务, 开启匿名。。安卓用ES文件管理器,  视频可以用ES也可以通过ES用mx 播放器。。。当然VLC kodi这些强大的就更不用说了

水果系统, 用documents。。播放视频用vlc  .. 越狱的用Cydia 安装filza file manager   ,  播放器kodi

自带的APP没用过

网友A:
高级玩意,但是这个怎么来和行车记录仪同步记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玩意,但是这个怎么来和行车记录仪同步记录呢?

如果记录仪不支持wifi, 这个东东就有用。。把卡插在这个东东上面, 然后开机, 可以通过手机无线访问它。。也可以通过手机的otg直接读取。这个东东当读卡器兼容性好,本身有电池, 对供电没要求, 支持64G+的卡。。我手上有个kingston的3.0读卡器, 在手机上就不支持大卡..

网友B:
有个中兴的3G无线路由器带tf卡16G可以无线访问,但是换了卡就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中兴的3G无线路由器带tf卡16G可以无线访问,但是换了卡就不识别

这种不插卡时, 无线中继功能不影响  文件功能点进去内容是空。。

原厂的卡是team  c10 32G的, 我插一个三星 64G的红卡 , u3级的,  可以用,功能正常,联发科 7688方案应该可以上到128G, 联想的小闲也是这个方案。。

这类产品报价得太贵了。。没诚意,就显得鸡肋, 再就是这类产品采用路由器的方案+电池, 没有单芯片解决方案。。wifi标准又在升级更新之中。。注定是小众产品

去闲渔之类的地方, 应该可以遇到很便宜的。。

网友C:
moboplayerpro绿色版加rootexplore绿色版也不错,主要能自定义关联和5秒快进快退。我觉得OTG手机读卡器也不错,主要在于价格便宜,一般十几元,好点的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boplayerpro绿色版加rootexplore绿色版也不错,主要能自定义关联和5秒快进快退。我觉得OTG手机读卡器也不 ...

我是放车上, 万一出事故把记录仪的卡插上,用手机读记录仪视频用的。。。基本上只是备用物品

我的记录仪不支持wifi功能

这个有电池, 放车上不安全。。。所以又捣鼓了光板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放车上, 万一出事故把记录仪的卡插上,用手机读记录仪视频用的。。。基本上只是备用物品

我的记录 ...

我为了研究这玩意 咸鱼卖了几个DM的  都不便宜。。。2手的32G 基本在60~7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为了研究这玩意 咸鱼卖了几个DM的  都不便宜。。。2手的32G 基本在60~70块! ...

  我是觉得DM固定容量,才误打误撞地搜到你家15块一片的光板。。。

拆了DM才发现,原来DM也是插卡的。。

相当于我研究这玩意儿, 花了40块钱。。。

DM我也就回老家,在乡下才用一下。。用wifi万能钥匙查出邻居家的wifi密码。。然后用DM蹭几天网。。。平时从来不用。。

楼主:
最近折腾这个的原因, 是我的行车记录仪不支持wifi , 以前用的是32G的卡, 用kingston的 usb 3.0读卡器+otg线,在手机上一切正常 ,    后来升级成64G(某东自营三星的红卡u3 64G,最便宜时40多, 我一下子搞了4片)的卡了。。kingston的 usb 3.0读卡器+otg线,在手机上不认。。。一直都是以为手机不支持64G+的卡,从没想过换个读卡器试过。。。这也是思维定识害人。。早换个卡, 也不会有下面的故事:

和别人剐蹭过一次,  居然在现场,没有办法把记录仪的视频文件搞出来。。。所以一直都想找个合适的方案。。。一直都觉得DM如果能插卡不就解决了么。。。煤的居然没拆开看去。。思维定识害人。。因为我认定DM的flash是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为了研究这玩意 咸鱼卖了几个DM的  都不便宜。。。2手的32G 基本在60~70块! ...

和支持中继+usb接口的路由器功能差不多。。

支持中继的古老产品, 我手上有个tenda  837R 古董, 一直没舍得扔的原因, 是它支持无线中继。。三年都用不了一次。。二手估计能值5块

支持usb 共享的路由器,我现在用的netgear 6220

我的DM是16年败的。。自带的app从来没用过。。长期不用,要用时老记不住默认ip, 后来直接查网络属性, 属性中的网关ip就是。。 我在一楼推荐的app是相对好用的。。

网友:
老王家貌似也有个类似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为了研究这玩意 咸鱼卖了几个DM的  都不便宜。。。2手的32G 基本在60~70块! ...

网上搜索了一下, 金士顿也有一个类似的产品, 叫魔宝莱G3,  有个金士顿的天猫店才卖99元。。有usb接口, 也可以直接读卡

我的天, 我去年买了一个 金士顿3.1的G4 读卡器都花了将近70, 又有了购买的冲动。。

冷静下来后, 又仔细想了想, 这种魔宝莱G3产品定位尴尬, 标准接口升级缓慢。。高不成低不就, 找不到应用的场合,  当充电宝吧, 它容量又不大也不支持快充, 属于很贵很贵了。。当路由器吧, 标准是多年前的了。。。当读卡器吧, 也过时了。。。所以注定是小众。。买回来用处也不大。。实际情况也是, 我的DM一年也就用一到两次, 回乡下蹭网才用

楼主:
再扒一扒, 发现我的旧安卓电视盒子,也可以当同类产品使用。。只要在usb口接一个usb转有线的网卡, 就可以当无线ap用。2.4G和5G都可以支持。本身就可以插tf卡。。

突然觉得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大容量, 支持快充的充电宝!  折腾这些没什么意思。。

楼主:
金士顿     魔宝莱    三代       MobileLite G3 无线u盘+无线读卡器+2.4G/5G AP+充电宝  , 和这个DM  airdisk也差不太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9943&extra=

网友(2024-01-06):
有用,全网没找到,这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