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mata20克隆V10浏览器问题

楼主(2019-09-25):
孩子给了我一台华为华为mata20,采用手机克隆法迁移原手机的(V10)东西,发现原手机chrome浏览器没克隆过来,那就重新安装吧,可是应用市场竟然没找到?不会是华为mata20不支持chrome浏览器了吧?我用惯了chrome浏览器。知道的给说说,还是搜名称chrome不对?

网友A:
Chrome需要谷歌协议,mate20因为华为被美国制裁,原生不支持谷歌全家桶,只能自己先安装谷歌服务框架

网友B:
不要用华为自带的应用商店去下载,打开自带的浏览器,百度搜索Chrome或者到第三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rome需要谷歌协议,mate20因为华为被美国制裁,原生不支持谷歌全家桶,只能自己先安装谷歌服务框架 ...

谢谢,不太了解谷歌全家桶、谷歌服务框架是什么意思(),原来的V10直接安装的就是浏览器,Chrome被墙导致各种服务不能用早就如此,但一般浏览没问题。所以我搞不太清楚这二者的不同。怎样安装谷歌服务框架?

楼主:
百度搜了一下,都说能或者不能安装谷歌应用,我其实别的都不用,就是平时网页浏览,电脑、手机一直习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华为自带的应用商店去下载,打开自带的浏览器,百度搜索Chrome或者到第三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

谢谢,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试看看

第三方应用商店和百度搜索找APK都是克隆出来,90%的概率能装上去,只是因为缺少谷歌框架、服务,部分功能不能使用,上网浏览网页那些还是没有问题的。
顺便说下,我截图上那台手机是P30 PRO,国行的,和大部分国行手机一样,也是没有内置谷歌框架的,但我还是在没有谷歌框架的情况下装上使用了Chrome,mate20理论也是一样。虽然华为没有谷歌框架,不代表完全不支持,很多方法都可以自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