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海能达铁路中继/HYT TR-960无线列调信道机

楼主(2019-09-25):
近期从咸鱼上收了台铁老大上下来的小中继,小巧,做工不错,没事拆了看看

大小和一个3.5的硬盘差不多,下图是做对比

接收板

发射板

发射模块,应该能推到30W

发射板背面

铝屏蔽盖

先拆着看看,等后续改业余吧

网友(2019-10-29):
求改业余的方案

网友:
竟然还有硬盘

楼主:
硬盘是我对比用的!!!

网友A:
看频率是铁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频率是铁路上的

是的,现在琢磨怎么改业余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琢磨怎么改业余段呢

先让他工作起来,确认是好的再说吧,还有写频......而且如果没有仪器别指望改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让他工作起来,确认是好的再说吧,还有写频......而且如果没有仪器别指望改频成功! ...

软件差不多也搞定了,手册也有了,就是有些懒,放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B(2019-12-11):
老兄问个事情:这玩意改中继民用频段或者,就是普通中继,能使用发射和接收同频吗?

网友:
想搞个来换单元试一试

网友C:
这应该是铁老大自己定制的设备,想改频很难。 如果是用摩托罗拉或者建武的设备组合的,就好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问个事情:这玩意改中继民用频段或者,就是普通中继,能使用发射和接收同频吗? ...

同频中继没研究过,我们用的都是异频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铁老大自己定制的设备,想改频很难。 如果是用摩托罗拉或者建武的设备组合的,就好写很多 ...

是铁老大的机器,该改的都改差不多了,现在就是很多人抱着技术等着卖钱呢

网友:
这个中继我也 有一个。只是用存盘文件写到业余段,测试了几次,不是很理想。
硬件估计也要做一些修改。是否有关于硬件修改的资料?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海能达好像还生产对讲机啊。里面还有三菱的模块。

楼主:
300元收的,还没怎么折腾呢

网友(2021-02-02):
引用 楼主:
软件差不多也搞定了,手册也有了,就是有些懒,放了好长时间了

列调机如果在原有频率上做中继使用,软件上需要改动吗?

网友:
请问,有下面排线的定义吗

网友(2021-05-19):
前辈,这玩意怎么做中继啊?有啥资料可以分享一下么?benz960@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