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可爱小猪32gu盘评测, 值的上车

楼主(2019-09-25):
前几天在优惠购看到的,到手后13元(淘金币 。联盟返佣金后),usb3.0接口下测试 写12M 读取90m ,读取不错

网友A:
用的颗粒应该是TSOP的48G 1ce B0KB黑片,我也做过一个一样配置的,但只开出来16G,读84写34全盘不掉速。

网友B:
黑胶盘,就是好看点

网友:
太残忍了,头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颗粒应该是TSOP的48G 1ce B0KB黑片,我也做过一个一样配置的,但只开出来16G,读84写34全盘不掉速。 ...

你的意思 这种黑片个体差异很大,容量 速度,看运气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胶盘,就是好看点

不是黑胶 应当是个金属壳里面有个电路板 这种类型的优盘我拆过 另外我测了下速度 读101M  写比楼主的快  35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黑胶 应当是个金属壳里面有个电路板 这种类型的优盘我拆过 另外我测了下速度 读101M  写比楼主的快   ...

应该还是个体差异性很大,10多元u盘,读取这么快 ,已经不错了,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个体差异性很大,10多元u盘,读取这么快 ,已经不错了,不知道寿命如何 ...

有时候 是电脑的问题  接口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