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没显示器咋装系统?

楼主(2019-09-25):
入手了蜗牛打算搭备份盘,但是我这里没有台式机的显示器啊
只有笔记本,要咋样给他装系统啊
我打算装Ubuntu或者centos,有啥软件app能自动备份数据到他上面的吗
有木有大佬py出显示器的?贼便宜的那种

网友A:
终端或者远程桌面,或者做好一个启动组加远程软件的,但你网卡一定要确保能通。

网友B:
电脑城收一个19寸的旧显示器,80块,

网友:
看样子也没电视,
那你入手之前想啥来着。。。

这么不仔细,
看来不怎么差钱,
再添套台式就行了

网友:
蜗牛卖家不是安装黑群晖出货的吗,接好网线, 开机就自动运行
路由器上搜索下IP,笔记本浏览器管理配置

安装其他OS的话,理论上可以搭TFTP推送,没试过

楼主:
租的哪有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或者远程桌面,或者做好一个启动组加远程软件的,但你网卡一定要确保能通。 ...

系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城收一个19寸的旧显示器,80块,

这个可以啊

网友:
linux好搞
笔记本上用虚拟机把系统在本地装好, 再通过工具把基本的系统,用usb硬盘座或盒移过去

也可以先插上usb硬盘座或盒移过去,再用虚拟机直接把系统装在usb的实体硬盘上

以上两个方法, 网上都有教程的

然后就可以ssh登录到台式机, 配置安装了。。

网友:
家里的电视机就行,

网友:
好像有那种远程控制电脑的硬件,联网控制电脑进bios,装系统,好像叫向日葵控控

网友:
借朋友同事一用。。不会边朋友同事都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城收一个19寸的旧显示器,80块,

用完了,再卖50元。多划算。

网友:
还是弄个显示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