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PNY(必恩威)Elite-X 128GB USB3.1 高速推拉滑盖U盘测试 By:LoveTans

楼主(2019-09-25):
测试平台:AMD Ryzen 5 2600 + 微星 B450 芯片组主板+16GB DDR4 内存,使用主板后置的USB3.1 Gen1 (实际上就是3.0)接口测试确保U盘性能正常发挥。

1:芯片精灵测试:

通过芯片精灵的检测,可以看出这个U盘采用的是群联PS2251-09 PS2309主控搭配闪迪的TLC闪存芯片,是比较常见的组合。

2: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

在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中,这款U盘的最高写入速度达到65.89MB/s,大文件平均写入速度为50MB/s附近,读取速度则为172.97MB/s最高,大文件读取平均速度为160MB/s左右。

3:Windows系统读写测试

这个测试是最符合实际使用中的读写性能,毕竟大部分用户实际使用的时候都是用系统自带的文件复制功能的,在该测试中这款U盘最高写入速度可以达到外包装标称的100MB/s,但是在缓存(大约1G左右)写完之后的持续大文件写入速度为48.2MB/s左右,U盘的持续读取速度为169MB/s左右,读写较为稳定,没有出现很多杂牌U盘过山车一样的速度起伏情况。

4:CrystalDiskMark 测试

CrystalDiskMark 测试中,这款U盘的读取速度为140.4MB/s,写入速度为33.6MB/s,基本上低于系统实测的速度,当然也可能与软件测试的针对点不同有关。

5:AS SSD Benchmark 测试

AS SSD Benchmark 是测试固态硬盘常用的软件,可以比较准确的测试出闪存的实际读写性能,不过因为U盘主控性能的关系,这里就不去测试4K性能了(测试很有可能导致软件卡死),所以只测试顺序读写的性能。

在这款软件测试中,1GB文件大小情况下,写入达到110.22MB/s,读取速度达到205.79MB/s,这显然是缓存写完之前的速度,所以我又测试了5GB文件大小,在5GB文件大小测试中,写入速度为45.76MB/s,读取速度为181.97MB/s,比较符合系统复制实测的效果。

6:HD Tune读取测试

通过HD Tune读取测试,这款U盘的IOPS数据属于中端的水平,没有MLC的数据好看,在TLC U盘里属于主流水平。

结语:我比较喜欢这种推拉式的U盘,这种设计不用考虑掉盖的问题,所以买过很多类似的U盘,这款U盘外观偏商务,推拉基本顺畅。在性能方面,这个U盘在购物网站的数据上注明是高速U盘,写入峰值超过100M,读取峰值超过200M,通过我的实际测试在1G左右的缓存没有用完之前确实能达到标称的速度,但是缓存用完之后写入速度下降的也比较多,考虑到TLC闪存的性能这个数字基本算是可以接受,最后就是品牌U盘五年质保,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点。

网友A:
TLC颗粒,大文件写入能稳到这个份上,算不错了。
这个外壳是DT100G3的变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颗粒,大文件写入能稳到这个份上,算不错了。
这个外壳是DT100G3的变种吧? ...

TLC颗粒里算稳的了,虽然还是38-50波动,但是比有一些速度一下是0一下是20的好很多,外壳和DT100G3设计很像,不过细节处感觉没有金士顿处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