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循环改变模式的LED灯,用的是什么IC? 能不能改成实体三开关?

楼主(2019-09-25):
如题,
不少手电筒和车用LED灯  强光/弱光/闪光 3种模式的切换是反复开关实现的,

开关只1个,这样循环切换很不方便
能不能改成实体三开关?

有熟悉这类商品的TX吗

网友A:
小型mcu,借助电容持续供电,判断短时间开关通断做出逻辑,强弱一般是切换恒流芯片数量或者pwm调制,需要具体看电路才知道换3个实体开关好不好换。带爆闪sos的一般没法直接用实体开关搞定。

网友B:
强弱还行。可通过更换限流电阻解决。
爆闪你怎么弄,你的手能达到8hz的开关频率吗?
国产芯片已经有解决方案了,3个引脚就搞定,三功能或五功能带S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mcu,借助电容持续供电,判断短时间开关通断做出逻辑,强弱一般是切换恒流芯片数量或者pwm调制,需要具 ...

都是些什么小型mcu?

可能我没说清楚,用实体开关 当然不会少了原有的控制板,
只是想使用时通过实体开关来切换

不过已经下单买灯了,带闪那种
通过增加开关 改动原车线路,基本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弱还行。可通过更换限流电阻解决。
爆闪你怎么弄,你的手能达到8hz的开关频率吗?
国产芯片已经有解决方 ...

4楼回复同

网友A:
不是你没说清楚,是你没明白mcu的检测方式,通过检测断电时间和次数,仅仅用一个开关来控制pwm或者强弱闪,你买三个开关也会找不到地方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没说清楚,是你没明白mcu的检测方式,通过检测断电时间和次数,仅仅用一个开关来控制pwm或者强弱闪, ...

确实不便替换

网友C:
这玩意就是单芯片循环,想要改装爆闪有点难

网友D:
只要爆闪功能自己搭个板子就行了,用手电芯片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是单芯片循环,想要改装爆闪有点难

买了个两档的灯 这个模式接近我的要求
开关第1次 常亮,再按 爆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爆闪功能自己搭个板子就行了,用手电芯片不好改。

没能力自己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能力自己做

电路很简单的,需要电路图可以站内信息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很简单的,需要电路图可以站内信息给我。

先谢了  邮箱稍后站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谢了  邮箱稍后站短

其实网上很多,某宝貌似也有套件卖,直接上图吧,不懂跟帖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网上很多,某宝貌似也有套件卖,直接上图吧,不懂跟帖问。

收藏了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藏了先

我用第一张图电路做过,左闪3次,右闪3次,电路自己改动了一下,2个芯片用的7805稳压供电,工作电压12伏,现在还在摩托车上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