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不打火了,请问应该检查哪个位置?

楼主(2019-09-25):
家里的热水器突然不打火了,气阀位置都正常动作,就是那个打火的地方没有电子打出来了,请问一下还能修不?应该检查什么位置才对呢?多谢!

网友A:
点火电压是否正常,电池的话有没有电 了,还有就是点火的坏了

网友B:
打开外壳用手掰一下微动开关,如能打火就是水气联动阀门的问题,一般是内部的膜片坏了,如不能点火就排查点火器没电/损坏,强排的还有风压开关要检查

网友C:
上次检修的师傅给我看了他的维修包,揣了一大兜子风压开关,说每天换的最多的零件就是这个,一般不打火就先换风压开关。师傅帝都到处跑,每天最少换二十多个。

网友D:
风机动吗?不动就是风机电容失效了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吧?我家很多年了也没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电压是否正常,电池的话有没有电 了,还有就是点火的坏了

电池是新的,所以电池不会有问题。气阀动作也正常,用打火机可以正常点火使用。就是电子打火有问题,开水龙头之后,以前那个电子打火的哒哒哒的声音没有,没有电子打出来,所以打不了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外壳用手掰一下微动开关,如能打火就是水气联动阀门的问题,一般是内部的膜片坏了,如不能点火就排查点 ...

可以确定是点火器问题,电子气阀开关动作正常,可以用火机点火,就是不能电子打火。不知道那个位置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机动吗?不动就是风机电容失效了

我这个是以前的热水器,没有强排,所以没有风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检修的师傅给我看了他的维修包,揣了一大兜子风压开关,说每天换的最多的零件就是这个,一般不打火就先 ...

我这个是以前的热水器,没有强排,所以没有风动开关。

网友E:
用电池的煤气/天然气热水器,建议把点火控制器一套把它换了吧,其中S线接燃烧室最长的那根金属感应针,HV接燃烧室那根稍短的那根金属针。其他都是接插件的基本通用,且一套的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后话:楼主说的这个故障,可用打火机点燃,电磁阀正常工作,说明微动开关,水气联动阀阀正常,故障位基本确定在点火控制器,(内部高压电路问题,及感应电路问题);及火焰感应针上(感应针漏电,或者感应针连接线有水之类的,引起点火控制器认为已经点着火了)但不排除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足,以上只是个人说辞,仅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池的煤气/天然气热水器,建议把点火控制器一套把它换了吧,其中S线接燃烧室最长的那根金属感应针,HV接 ...

多谢提示我也是怀疑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看起来只有换掉了。

网友F:
换一个脉冲点火控制器试试。

网友G:
先考虑一下风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考虑一下风压开关

说过了,我这不是强排,没有风压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脉冲点火控制器试试。

只能换这个了,其它的部件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只是这个一换其实除了电磁阀基本电子部件就没有没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