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直好奇的硬盘主轴,算暴力拆吧

楼主(2019-09-25):
一直没拆下来昨晚无聊想到还有个这玩意,果断动手

网友A:
图片太少,没有用拆解过程的图片介绍暴力拆解方法呵

网友:
老硬盘的主轴电机可以拆下来,新点的硬盘就和壳体做成一体的了,利用价值大减

网友:
看来主轴电机密封流体轴承,和磁悬浮液压轴承等,零几年已经普及了,好像台式机监控级硬盘耐用些价格不贵,移动硬盘里好多是笔记本硬盘,后来都缩水成只有一个USB接口,没有了转接板等,估计不如台式机的蓝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少,没有用拆解过程的图片介绍暴力拆解方法呵

改天在买几个,边拆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