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H27Q1T8QEM6R(续)

楼主(2019-09-25):
续上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6390&extra=

朋友一块intel  256G M.2 SSD坏了,看了下,颗粒也是H27Q1T8QEM6R,然后收过来,准备把颗粒拆下来,把上次的盘扩到480G。

主控面再贴一贴。

ce分布如上图,可以开3ch/4ce  360G了。

容量选自动,只开出来240G,手动指定360G后,开卡成功。

然后就遇到问题了

初始化报错,不明原因。

试了下,如果指定ch0和ch1开卡,就是原来的2个颗粒,可以正常开240G而且正常初始化。只要把第三个颗粒的CE加进来,开出来就无法初始化。

先不管这个,将第四个颗粒焊上再试试吧。

CE分布忘截图了,总之是补齐了4ch/4ce。

不过这回连开卡都开不开了。

原来的两个颗粒和现在的两个颗粒,型号和ID完全一样,但批次不一样?会有影响吗?
或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供电上面的问题,你这块板不像是支持贴满flash的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供电上面的问题,你这块板不像是支持贴满flash的料板。

是不是供电问题不知道,但这个板子有坛友贴满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供电问题不知道,但这个板子有坛友贴满过。

手动选择CH/CE MAP开卡,找找看有哪个CE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选择CH/CE MAP开卡,找找看有哪个CE挂了。

已经拆掉了,手里还有其它58xt的板子,抽空再贴一下试试。

网友:
问高手吧,直接在主板上开行不行,我有一次就是贴满了用usb来不了,在主板上就能开了,usb供电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供电上面的问题,你这块板不像是支持贴满flash的料板。

楼主好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供电问题不知道,但这个板子有坛友贴满过。

大哥,4贴4ce跳线怎么跳?上个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4贴4ce跳线怎么跳?上个图呗

那三排跳线右左右

网友(2022-01-08):
大神有没有2256K+这个颗粒的工具

网友(2022-11-19):
学习中,,,,都是大神

网友:
连续剧继续围观,看范大师表演,结局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