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 点火 or 熄火保护 出问题了。

楼主(2019-09-25):
双灶的燃气灶,现在有如下现象:
1、左边的阀门压下去点火,右边的也跟着打火,左边的点着火后松手,右边的还在打火,几秒后 熄火保护启动,报警并熄灭左边灶眼的火焰。
2、右边的阀门压下去点火,左右边的不跟着打火,右边的点着火后松手,熄火保护不会启动,右边的灶眼可以稳定燃烧。

3、右边灶眼点燃后,左边的也可以正常点着,也不会再熄灭并报警。
4、双灶眼都点着火使用中,把右边的阀门拧回原位关闭右侧的灶眼的火焰,燃气灶会自己给右边的灶眼打火,试图点燃火焰,几秒后,没点燃,左边的就会被燃气灶的熄火保护灭掉火焰,并报警。

我的观察结论是,右边灶眼,有火苗,左边的就能正常使用,右边的灶眼没火,左边的就会被燃气灶的熄火保护 关掉,无法单独使用。

这个情况 把我搞糊涂了,是啥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换点火器呗。要不拆出来估计板子漏电了或进东西柴米油盐就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点火器呗。要不拆出来估计板子漏电了或进东西柴米油盐就洗洗。

现在 不确认是哪里出问题了,左边开关压下去,两个灶眼一起点火,都点着了,怎么用都行,闭了右边灶眼的火焰,左边的就会被熄火保护 关掉气源。
反过来,右边的灶眼就不会被左边的干扰到,不会因为左边的灶眼没有火,导致右边的灶眼被熄火保护关掉气源。。

网友B:
检查左边的点火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左边的点火开关~

出问题了,左边的炉盘拿不下来,也就拿不下 燃气灶上面的面板,底下是啥都看不到了。已经喷了 wd-40,看看明天什么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 不确认是哪里出问题了,左边开关压下去,两个灶眼一起点火,都点着了,怎么用都行,闭了右边灶眼的火 ...

看来你还没弄明白~~你这个不是双电磁阀,是单电磁阀,任意一个点火动作后没能起火的都会被电磁阀关闭气源。双路独立点火按任意一边不会影响对方才对,还是点火器问题。按压任意一边都能点火动作就不是点火开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