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插座为什么是断两级的?热水器的是三级的?

楼主(2019-09-25):
家里装修,想要装漏电保护开关,看了一下是断开零线火线的,地线不断开.然后想到热水器(天猫杂牌,现在租房用的)是三级断开.后面家里装修了用海尔的热水器和厨宝(除了物理防电墙外,不清楚怎么防电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漏电保护,小厨宝我看别人拆过,只有防电墙)
我想这样子接(就是海尔前面接下面这个漏电保护插座)会不会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性接了反而不好?

楼主:
补充一下,公牛的漏电保护和正泰的漏电保护插座都是断零线火线的

网友A:
一看就是虚假宣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基本不可能是断三极
倒是极有可能是断单极的,只断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虚假宣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基本不可能是断三极
倒是极有可能是断单极的,只断火线 ...

我晚上拆开看看,反正家里以后不用这个热水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虚假宣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基本不可能是断三极
倒是极有可能是断单极的,只断火线 ...

你能保证每家安装的火零线位置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虚假宣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基本不可能是断三极
倒是极有可能是断单极的,只断火线 ...

你这扯的有点远了,常识常识。

网友C:
断零火可以了吧,断地线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零火可以了吧,断地线做什么

看来我是被那个便宜的热水器洗脑了,以为全部断开安全

网友:
品牌很重要,不是用2P双控漏保吧

网友D:
如果担心保护地线安装时错误安装造成安全事故,应要及时检测,正确才使用!虽然此玩意说明是三极断开,只保护其之后的使用主者和电器,但在系统运行时,国家规范或安全标准是禁止把保护地线(PE)人为切断!除非某些试验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保证每家安装的火零线位置一样?

这种小牌子的极有可能是缩水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担心保护地线安装时错误安装造成安全事故,应要及时检测,正确才使用!虽然此玩意说明是三极断开,只保 ...

学习了 布丁布丁

网友:
国家规范或安全标准是禁止把保护地线(PE)人为切断!

网友:
断地线在没有入户地线的情况下能防止外部电器漏电导入热水器,不过在正规的线路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地线接触不良的风险

网友:
新小区(2000年以后的,封闭外人不能随便进入的,买断两极就可以了)

老小区未改造的,治安不是特别好的,买断三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