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菜鸟拆了个华硕新电脑

楼主(2019-09-25):
菜鸟拆了个新电脑

网友:
有空位再加个风扇。

网友:
这份上位置有点奇葩

网友A:
浪费了好多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好多空间。。。

估计这是个阉割版

网友B:
这…不会是山上的本子吧…头一次见到内置18650电池这样安装的…这风扇连热管都没有配的吗…奇奇怪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好多空间。。。

网上苏宁易购买的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啊,竟然还有裸露的18650。
不过应该是超薄便携系列的。

网友:
顺便提醒下,下次拆机记得关机

网友:
头次见到,像是18650内置电芯的设计,一般是为了超薄。我爸那的上网本,因为锁电芯后,只能换兼容电池凑合用,如果兼容电池保护板没锁的话,可以换电芯继续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会是山上的本子吧…头一次见到内置18650电池这样安装的…这风扇连热管都没有配的吗…奇奇怪怪…:shoc ...

热管可能在风扇背面,看主板大小应该是低电压CPU集显的机子,电池才3节说明耗电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管可能在风扇背面,看主板大小应该是低电压CPU集显的机子,电池才3节说明耗电比较低。 ...

过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