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红米手机64G闪存改U盘

楼主(2019-09-25):
先啰嗦几句
手机被2岁儿子丢水里无法开机,换了新手机后同步居然丢失了5个月的文件,偏偏这个文件很重要拿手机维修店去修都表示无能为力
直觉认为闪存应该可以改U盘,在某宝上搜索到大树家,又辗转到到数码之家,发现真的有这样的方法,有一种找到组织捞到救命稻草的感觉

进入正题,手机拆开后发现闪存是海力士的,因为缺乏相关知识,担心买错配件,所以上来求助,我这个闪存应该匹配哪种U盘主控板
求各位大神赐教
以下是闪存照片
如果能告诉我大概流程更好,不胜感激

楼主:
感慨一下
同步不给力,备份最靠谱

网友:
BGA254,如果要读出资料要买那种不需要量产的主控.AU6438需要的什么文件,图片什么的简单点.建议是买个好主板,把CPU和字库搬过去直接开机最稳妥.

网友:
现在都加密了,读不出来

网友A:
搬板开机最合适。

其他不要动,搞坏芯片就没救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大佬,看来我得去淘一块主板

网友:
论坛里不是有学雷锋的帖嘛,去问问看呗

网友:
这个要考虑的地方有很多

网友B:
比如  如果你搬板后要不要刷机  刷机了东西自然全部都没了
如果硬盘也跟着烧了呢

你需要的是什么文件? 照片  文档  还是微信聊天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  如果你搬板后要不要刷机  刷机了东西自然全部都没了
如果硬盘也跟着烧了呢

要保留的是小米的便签文件,其他的都不重要
如果硬盘烧了,估计谁都没办法了
我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做成U盘怎么可能找的回来?买个同样型号的主板把flash吹过去还差不多。我只换过最简单的硬盘r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保留的是小米的便签文件,其他的都不重要
如果硬盘烧了,估计谁都没办法了
我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

看你这个情况就是搬板最合适.不要去买主控..买了主控你不一定能找到文件.
红米CPU和字库不带胶,直接搬过去能开机.不需要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情况就是搬板最合适.不要去买主控..买了主控你不一定能找到文件.
红米CPU和字库不带胶,直接搬过 ...

我在当地找了几家修手机的,都搞不定换闪存。兄台,你知道哪里可以接这个把闪存换到新主板上的业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板开机最合适。

其他不要动,搞坏芯片就没救了。

老兄,谢谢,我去淘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保留的是小米的便签文件,其他的都不重要
如果硬盘烧了,估计谁都没办法了
我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

小米便签不是有云同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