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固定电源用tl431改充电器

楼主(2019-09-25):
概述:用12.9v的电源适配器+tl431 分压等到一个恒定12.6的,
用来冲手枪钻,但是实际上模拟不对,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一:2号表为什么不是基准电压2.495?
二:3号表 电流为什么是负的?

不要和我说8块钱买一个,我是问哪里有问题,不差钱,不插电源,就是想弄清楚问题所在!

楼主:
主要参考了 整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7333&page=1
还要安装这个帖子 所有数值都能吻合
但是电压 我调整12.9v
电阻调成我自己的电阻就不对

网友:
把R5电阻改小到470试!

网友:
Q2未完全导通,有压降

网友:
基准电压是参考级和阴极连接起来才能出恒定的2.49V,你这个是可调电路,只不过用固定阻值的电阻而已。

我对电路也是一知半解,纯属爱好,不过我觉得你把模拟电池用可调电阻代替下试一试。用软件里的电池或者可调直流源模拟被充电的电池,软件办不到。我都是用电阻代替。

网友:
12.9V的电源,你要输出12.6V电压,压降才0.3V,比Q2的BE结电压(0.65V左右)还要小,BE结不能导通,还有,0.3V的压降,Q2的饱和压降也就这么大了,还能调整电压吗?你试把12.9V的输入电压改为15V看看,包你正常仿真。。。。。。

网友:
12.9v的电源适配器,需要12.6V,串一个肖特基算了

网友:
12.9v电压太低了

网友:
三极管线性降压压差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