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辰阳版拆修,技术有限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2019-09-25):
该充电器使用了大半年,突然不能充电没有输出,   故障前会出现间断性 没有输出 放上一段时间恢复
于是还是拆开 看能不能修改
拆的过程忽略  上一下内部结构  应该是真货。 经过一轮检测 周边元件都没有任何问题,头痛!!!!
主芯片 因为看不到丝印 没法找资料  。只能初步判断 高压开关没有工作  整流部分电路没有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其实就是想 学习一下维修 开关电源

网友:
充头+线, 24块包邮。。这个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谁有电路图?

网友:
变压器脚全部加焊一次  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早先9块包邮的时候买了一个,看看太大了不想用,压箱底了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部分的MCLL电容,看是否击穿。

网友A:
通病就是那些几欧的电阻,还有变压器摔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病就是那些几欧的电阻,还有变压器摔断线。

坤兴的版本 就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R1、R7、R8、Q2和开关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c5

网友:
芯片型号1782-00,我觉得光耦、次级电路有问题,也会引起变压器无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