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主板上有天线空位,自己焊上天线信号会不会变好?

楼主(2019-09-25):
很多路由器主板上都有天线空位没有装天线,如果自己补天线上去信号会不会变强?

网友:
看看空位有没有走线到无线主控,若是有可以焊上看看效果,若是真空位就不必浪费感情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大部分空位的都是无线芯片都没有引出来那根线,各种电容电路都没,焊接上绝对没用。但是如果你对比有天线的,两路方向的零件如果都一样都有三极管或者pa fem等芯片,可以提高无线速率,不会提高无线信号的强度。以5G来讨论,单天线就是433.5M,各个设备一般显示433M,双天线是867M,一根天线两根天线信号差别不大,区别在于2T2R两收两发提高了速率。,当然了还得看这个芯片是否支持,2.4G的ar9331增加100根天线也是150M

网友:
应该有一点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