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认为是资深专业数码人,我居然看不了电视!!!

楼主(2019-09-25):
家里新买了电视,我居然每天为了看电视折腾的精疲力尽!

二个遥控器,左边电视右边机顶盒。

先按二个遥控器的电源按钮。

电视机启动,看15秒广告。

进入电视机待机画面。

按电视机遥控器的上下左右,选择信源(左上角)、选择HDMI1、中间按钮确定,进入机顶盒画面。

这是机顶盒待机画面。

按机顶盒遥控器的上下左右,选择电视回看,按中间确定按钮,进入电视频道画面。

至此,看电视过程操作完毕。

然后就没有心情看电视了。

最后汇报一下,我家的老电视,非智能,没有安卓功能,开机记忆上次选择的HDMI1,直接连机顶盒看电视。

网友:
所谓的智能电视,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只能被强奸,问题是现在很难买到传统电视机啊。

网友:
抵制所谓的智能电视!!!

200元可以买到配置比较高的盒子,为什么还要买不能升机的内置机?

网友A:
楼主,机顶盒+大屏广告屏,小点的,电脑显示器,再退一步,山上的组装机,便宜好用

网友:
夏普电视已卖给国产了吧

网友:
不能记录上一次的信号源或自动识别信号源,这样的电视从来没见过,即使是20年前的CRT电视也有这功能啊。

网友:
断了电视的网,
修改默认信号源,
能少麻烦一些,
而且,
emmm,
我老妈连智能手机都学不会用的,
但好歹还是会看电视了,
。。。

网友:
现在的电视提供商只顾自己的利益,那管用户的体验。我老爸不给他开好,他永远只看开机时给的节目,不知如何调台。

网友:
拆机换控制板

网友:
几年前用个27寸显示器加天猫魔盒给父母用,很少用。原因操作繁琐。

网友B:
反正我个人是建议别买智能电视,宁可买台质量靠谱的山寨非智能电视(如果有的话)……否则推送广告让你吐血
我现在用的智能电视就是复原系统设置,然后断网……

网友:
试试稍晚点开机顶盒,电视会不会自动换过去。我家电视检测到hdmi有信号会自动跳过去。

网友:
给父母买的就是TCL海外版的非智能43寸,899,带刀者那里买的,就是看中没广告,没系统

网友:
楼主应该直接用智能电视看电视,就与机顶盒无关了,不需要两个遥控器

网友:
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个人是建议别买智能电视,宁可买台质量靠谱的山寨非智能电视(如果有的话)……否则推送广告让你吐血 ...

严重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个人是建议别买智能电视,宁可买台质量靠谱的山寨非智能电视(如果有的话)……否则推送广告让你吐血 ...

开玩笑啊,现在哪里找得到非智能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顶盒+大屏广告屏,小点的,电脑显示器,再退一步,山上的组装机,便宜好用 ...

支持,就不喜欢智能电视。广告多,性能低。

网友:
在设置里可以设置视频画面。说真的家里的电视机都还没我用的傻多戴显示器好。上面那位,索大法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个人是建议别买智能电视,宁可买台质量靠谱的山寨非智能电视(如果有的话)……否则推送广告让你吐血 ...

直接投诉侵犯消费者权益.12315会受理的.很快售后就来给你改成没有广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