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铁将军汽车防盗

楼主(2019-09-25):
拆个用了几年的汽车防盗主机。

网友:
料还是挺足的

网友A:
5个继电器控制五个车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继电器控制五个车门?

绝对不会,电流等级都不同。

三大两小,车门应该是其中一个大的,车门的电流并不小。  油泵要占一个大的,用于强制熄火。

双闪要接,是两个是一个要看线束,接的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
我的摩托车铁将军防盗器,骑车过程中遥控在兜里不知道误按着哪个键,当时熄火了两三秒,车也没停,然后滑行过程中车又着了,到家关钥匙以后,没听到防盗器滴滴滴的声音,按遥控器已经没反应了,防盗器主板也没发现明显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