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总有人提威克士WU130的同心度有问题,今天闲着没事拍了个视频

楼主(2019-09-25):
因为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我也没有啥优酷的账号,所以就上传咸鱼了,所有感兴趣的朋友只好移步咸鱼了。
我也说一下我对这个机子同心度的看法,个人认为大部分是批头的问题,这一两个月买了有200元以上的批头了,国产的进口的都试了一下(纯抚摸党,不干活)。发现75mm以上长度批头很直的几乎没有!(这事等以后再有空闲的时候再发帖)!

已补上传动图:

网友:
视频显示已经很好了,那么长的批头几乎看不到晃动

网友A:
不是原装夹头,能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装夹头,能说明什么?

我发贴的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同心度出问题的话,大概率是因为批头不直!

网友B:
手电钻的同心度可以说是强迫症,一般人不可能拿稳机器,台钻才需要同心度

网友:
能转就能干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的同心度可以说是强迫症,一般人不可能拿稳机器,台钻才需要同心度 ...

对。手稳的,都很难和工作面全程保持垂直;而且目测,很大程度也和楼主说的批头不直有关(保持统一视线,把批头换个方向插,会好很多);

可是,就像看瓜蒂,拍打等方法来判断西瓜一样,通过同心度可以判断厂商的做工,有无使用轴承等等,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连茶叶都喊什么“好听就是好茶””。毕竟我们受欺骗太多,比如很多产品拆包后,我会狗一样去嗅。。。强迫症难以避免啊。

网友C:
这个钻我终于出手了  400买了298包顺丰给出了非抚摸实在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钻我终于出手了  400买了298包顺丰给出了非抚摸实在不能接受

求推荐有感无刷钻,适合干细活的。多谢了!

网友:
夹头换了来演示不大对吧~ 反正我那个晃的厉害 用钻头 3mm钻头

网友:
我用30厘米钢棒测试,同心度杠杠滴

网友:
威克士WU130同心度已经很好了,真正用工具的人,50元的都用的很开心了,谁会在意这个,也只有你们这些玩工具在意这些没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有感无刷钻,适合干细活的。多谢了!

到是有款湘利的无刷,是有感的,不过看着没wu130小巧

网友(2019-12-04):
tongxindu和价位是符合的。

网友:
同心度还是有用处的,个人有个人的用途,说同心度不好的一般都有同心度要求。同心度不好打出来的孔偏大。当电批用同心度确实要求很低就可以。新钻同心度不好可以更换夹头,特别是带红圈的夹头,提升很大。非红圈夹头重复夹持精度差些,多夹几次找同心度最好的。一般只要钻头不是太差都能找到满足自己的。

网友(2020-01-20):
没错,很多长批头本身就不直,大牌子的也一样,得伟,PB这些100mm长批头很多都有点弯。威威的长批头倒是不错。

网友:
想知道那个130的红边钻夹头,哪里有卖

网友:
原夹头,夹15cm的威威批头,轻微跳动,肉眼看得出来。

网友:
威威的15cm批头,传个gif吧,跳动明显,当然你也可以说日本货不够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