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外挂式维修三星液晶电视

楼主(2019-09-25):
今天晚上急着去苏州,我同事还挤时间让我帮他修电视。说图像正常只是没有声音。我因为是功放块坏了,拆机后发现两个喇叭都开路了。由于时间紧,手上也没有同规格的喇叭,将就着外挂两个喇叭算了。

网友A:
看两个喇叭还不错呀。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移动DVD就碰上喇叭开路,而且也是两个一起坏,没找到合适的喇叭,最后拆喇叭膜把线头抽出来焊好再用胶水粘回去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两个喇叭还不错呀。

那种球形USB音响上的

网友B:
外挂就是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就是丑了点

主要时间太急,不然在机器里边找个合适位置放也行。但他说要急着看阅兵式。只能先应付一下

网友:
插外放2.1 音箱不是更方便

网友:
这种喇叭可以刮开黑漆测音圈断了还是引线断了,还是接触点开路了,只要音圈没烧糊,都好接上。

网友C:
你跟同事说,喇叭这样放会刮花电视,最好拿他老婆的胸罩在底下兜住喇叭,一边一个,尺寸刚刚好,美观又可以增加低音,消除毛刺。

网友:
这喇叭存在真不和谐,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跟同事说,喇叭这样放会刮花电视,最好拿他老婆的胸罩在底下兜住喇叭,一边一个,尺寸刚刚好,美观又可以 ...

看来是个段子手啊

网友:
外置音箱,讲究!

网友:
这标签好山寨啊!如果不开壳我都觉得是假的!

网友:
感觉像是在接灰

网友:
天啊。。。。这家伙平时肯定是把音量开到最大了,这对喇叭也受尽苦难,含恨而终。。。。

网友:
我见过喇叭坏感觉不是特别多,是不是喜欢长期大音量。

网友:
喇叭开路是否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太大音量给喇叭烧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假三星的吧

网友:
昏迷,这平时得怎么用能把喇叭弄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