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坛爱淘优惠购的科麦斯断丝取出器试用作业

楼主(2019-09-25):
论坛优惠购里面的3.9元断丝取出器。

以前买的洋垃圾,日立插座,螺丝太奇葩,也懒得找专用工具了,正好拿它练手。

作案工具上场,70块买的松下电钻,声音很好听。

先用小头开眼。。。。。。。。

折腾一下,不咋地,换钻头。。。。。先钻眼,再用取丝器。。。瞬间搞定!!!!!

结论:取丝器还算可以,就是钻眼的那个不是很好用,不如用钻头。钻好眼以后,要选择合适的取丝器,不要用太小了。钻眼用正转,取丝的话,要用反转,也就是逆时针。

网友A:
说实话那个取丝器的做工看上去很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那个取丝器的做工看上去很粗糙

恩恩,买的时候就没拿它当回事,试了一下,还行

网友B:
取丝器的钻头太差了,只能钻点低强度螺丝只能钻4.8以下的螺丝,还要自己配钻头

网友C:
价格摆在那里,合适就行。
不过松下有这种颜色的电钻?少见。

网友D:
楼主的私人钻头很不错,是怎么把钻头嵌入六角固定的?能否介绍

网友E:
呵呵  我差点下单  后来想想用不着

网友F:
取丝器打孔也是要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丝器的钻头太差了,只能钻点低强度螺丝只能钻4.8以下的螺丝,还要自己配钻头 ...

对,小头钻了几下钻不了,只好换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丝器打孔也是要反转的!

哦哦,受教了,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差点下单  后来想想用不着

能用,四块钱,连邮费都不够,买一套,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摆在那里,合适就行。
不过松下有这种颜色的电钻?少见。

嗯,前年70块钱买的,松下的声音很好听,不过有点尖锐的刺耳,喜利得的最好听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哦,受教了,回来试试

综合您和you666,也就是说全程反转(拨纽朝右打)?我有那种单头的取出器(1-8#,7和8是用来取水管断丝),打孔是否也反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私人钻头很不错,是怎么把钻头嵌入六角固定的?能否介绍

成品,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综合您和you666,也就是说全程反转(拨纽朝右打)?我有那种单头的取出器(1-8#,7和8是用来取水管断丝) ...

我先用的取丝器的另一头,正转,结果不理想,我就换了钻头,先打孔再用取丝器反转。you666说,钻丝也要反转,我没试。就是这样,我觉得不容用钻头打孔好,毕竟钻头专门打孔的,我用钻头打孔,一下就打好了,很高效。

网友H:
塑料件中稍微有点秃噜头的完整螺丝,就不用劳它大驾了,随便想想办法都能取出来。
是骡子是马,应该在“断丝”----正常拧的螺丝前面遛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先用的取丝器的另一头,正转,结果不理想,我就换了钻头,先打孔再用取丝器反转。you666说,钻丝也要反 ...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实操,原来的钻头不好用,估计反转也不成。是吧?

然后用麻花钻,正转去打孔。那么:如何选择钻头口径,大概钻多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塑料件中稍微有点秃噜头的完整螺丝,就不用劳它大驾了,随便想想办法都能取出来。
是骡子是马,应该在“断 ...

我买的是这种,打孔后,要用力插进去,条件允许时甚至用榔头敲几下。然后反转。还没试过。打断过,但不是非得取出来时,我会换地方,或者钻烂断丝重新扩孔。

如果是预制孔,没法动,那么断丝了的我觉得够呛。尤其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实操,原来的钻头不好用,估计反转也不成。是吧?

然后用麻花钻,正转去打孔。那么: ...

钻头应该没有特殊要求,但是不宜太大,我用的是2毫米的钻头,钻1毫米左右就行(取丝器第一个太小,我用的第二个),取丝器是锥形的,只要钻的孔能把取丝器放进去,让取丝器的螺纹能咬住螺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