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个poe交换机的两个供电电阻给烧没了 画了个电路图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9-09-25):
这个poe交换机是断电后突然来电给烧毁了,启动电源的两个电阻 次级电容和主板上几个电容鼓包了 换电容后经测试主板没问题,就电源板不知道那两个贴片电阻是多大的,求大神给指点一下
protel是刚刚在网上找的基础教程先学的,以前学的都交给老师。

网友:
是启动电阻,但是电路图中肯定有错误,
拍实物图看看

网友A:
换上两只51~75K试试看。这两电阻阻值要求不太严。

网友:
是3842,到7脚的供电一般120K。

网友:
图画错了 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两只51~75K试试看。这两电阻阻值要求不太严。

没找到贴片电阻 换上了两个62k的电阻 通电没问题了

网友(2020-02-23):
如果只修一次,直接换个电源板就行了。

楼主(2021-08-30):
R7是683  68K欧的电阻功率应该是1/8瓦的换成1/4瓦的估计就不会烧这两个电阻了吧  这个图片是另一个poe交换机电源也是烧的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