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无刷电调

楼主(2019-09-25):
大X8s电调,本想拆开修修,结果越修越头疼。保护电路太复杂,防水胶那叫一个结实,结果都拆废了。这回长记性了,防水的再也不修了

网友A:
这个功率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够大的

8s 供电33.6伏。单个场效应管120安,6个并联。功率确实挺变态。新的卖1000多一个电调。可惜拆解难度太大了。现在测出一个3相驱动芯片坏了,淘宝10钱,等几天到货装上再试

网友:
败家啊,拆废那么多MOS:lol::lol::lol:

网友B:
应该用溶剂溶解好些,看上去功率比新国标电动车都要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溶剂溶解好些,看上去功率比新国标电动车都要大的样子。

环氧树脂,用热风枪吹的,温度低了起不动,温度高了把小零件带下来,还没找到好办法溶胶

网友:
密密麻麻一堆芯片,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C:
功率挺大的,这是模型大飞的电调吗?

网友:
车模上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挺大的,这是模型大飞的电调吗?

进口一比5大X遥控车上的电调标称峰值功率5000多瓦,感觉在吹牛逼。

网友(2019-12-04):
楼主电调修好了没

网友(2025-05-20):
大疆T40电调 密封胶打的厚,拆一个电调右胳膊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