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辆破车,问题来了,这个前避震怎么调节?谢谢

楼主(2019-09-25):
还有后面的变速最小的那个有磨损,可以换小的那个么?

网友:
是不是打气的呀

网友:
减震不能调,旋钮是锁死减震的----下坡用

网友:
避震两边旋钮上的字是一样的吗?
有的避震可以通过打气调节软硬,还有一种可以通过旋钮调避震软硬,一般左边是调软硬的,右边那个是锁死避震的。

网友:
先做个大保健吧!

洗干净上好油~

网友A:
拿煤油洗干净链子和飞轮,破布擦干净后再上点油。

网友:
后齿轮是一体的

楼主:
擦干净了,看看还不错

网友B:
不喜欢这种一体变速的。楼主换气叉,花鼓,油刹,很好玩的哦

网友:
这款车子应该不是一体。一体的一般六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这种一体变速的。楼主换气叉,花鼓,油刹,很好玩的哦

直接换车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煤油洗干净链子和飞轮,破布擦干净后再上点油。

煤油现在那购买?

网友:
煤油不好买了,用柴油也可以,修货车的师傅,都是直接从维修的货车油箱里抽出柴油清洗零件油污。

网友C:
煤油等不容易买到,农机店里或许有。用金属清洗剂吧,这东西没限制,价格也不贵。这车的前避震没啥可调节的,如果体重不够,调了和没调是一样的,凑合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煤油等不容易买到,农机店里或许有。用金属清洗剂吧,这东西没限制,价格也不贵。这车的前避震没啥可调节的 ...

谢谢,一包烟钱收回来的,也不想放大本钱,否则比车还贵了,哈哈……

网友:
感觉没什么必要换,前减震想弄的话,看看拆了上点机油就行,然后用布包一下省得沾土,机油容易沾土;链条和后面的塔轮用洗洁精加水用个废牙刷刷刷,然后太阳底下好好晒干了,上点机油,有条件上点硅油最好,或者就弄点柴油弄上就行,用柴油就得勤弄着点儿,用机油就得勤擦着点儿省得起油泥;最小的那个飞轮没必要弄,也不建议用,用那个小轮也没什么意义,用一些卖家的话说就是因为使用小轮前面就得上最大牙盘,这种情况比较容易伤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