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r428黑屏

楼主(2019-09-25):
三星r428开机过5杪风扇才转几圏.cpu,内存,硬盘,光驱正常就是黑屏,请问坛内大神如何判断屏部分病还是主板毛病?

网友(2020-02-15):
这个笔记本,有一个通病.CPU供电用的一个NEC大电容.时间久了容易失效.在键盘那一面.把键盘拆下来就能看到了.
解决办法是,把这个电容撬掉.用6个普通220UF的电容换上去.你最好多拍一些图片.或者百度上也能搜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