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西数硬盘故障

楼主(2019-09-25):
西数移动硬盘不认盘无杂音,认为uSB电路故障买回来2060-771960-001A板子,认为能修好,今天板子回来换Bl0S上电,发现电机也不转了拆下发现有丬白颜色标号SK了的元件裂了,里面有根像保险丝一样,找旧盘拆个换上,电机转不认,看来磁头有问题恢复复B|0S,亏20元,不过电视电源板换了修好了正在烤机⺁

网友A:
搞“砸锅”了!买来的板子有问题!建议修复原装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砸锅”了!买来的板子有问题!建议修复原装的板子!

恢复了还是老样子,听着正常不认盘

网友:
西数的硬盘很多这样的,听着正常,不认盘。特别是这种黑色一体的,很容易坏,故障率特别高。
上次卖了100来个坏硬盘,10公斤,70-80%都是西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