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驴右手把 知道同款的来

楼主(2019-09-25):
某型电驴 男式普通款,右手转把上有个速度选择开关 高/中/低 3档,
还有个没什么用的“修复” 开关  非自锁, 按了会出语音提示

该转把出线有2路,1路是田形4针  另1路是3线快插(估计是转把调速信号)
问题来了: 田形4针里各线怎么分别?

田形4针里其中1针上 有并接2根线,即手把那里这路出来有5根线

网友:
我觉得这个去万能宝里找电动自行车配件里慢慢找同款就好了。里面的说明会很清楚。

网友A:
金箭 牌 电动车 男款 踏板式就是这样的右转把

网友B:
二级管档  一个表针接并接的线 按底下的开关  另一个表笔接其余的找出其中一根就是了  剩下的就是高低速了 并接的线是中间的那一根

网友B:
可以找个有高低速和单独一个按键的代替  一共有三组插头 一个转把三插红黑绿线  一个三插的是高低速  一个两插的是最下面按键的 只要把按键其中一根和三速中间的线相连就变成和你车子一样四线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个有高低速和单独一个按键的代替  一共有三组插头 一个转把三插红黑绿线  一个三插的是高低速  一个 ...

不错

按键开关有关的2线其中1线已找出,另1根就是2线并接的那根针
而断开那根针   速度选择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管档  一个表针接并接的线 按底下的开关  另一个表笔接其余的找出其中一根就是了  剩下的就是高低速了  ...

对的     已测量出来

原车按键  打算另作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箭 牌 电动车 男款 踏板式就是这样的右转把

当前主流款式
我这里本地有正规大厂生产  质量还行

网友C:
这种不好找。一般坏的部分是调速,以前改过自己的,把旧转把从开关后面切断,装一个普通的转把上去。保留原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好找。一般坏的部分是调速,以前改过自己的,把旧转把从开关后面切断,装一个普通的转把上去。保留原 ...

我的转把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