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享一个STC15W408AS-T12固件,带开机LOGO

楼主(2019-09-25):
在某宝上买了三台OLED的T12焊台套件在公司,组装后使用发现进入设置不好操作,正好自己在用业余时间学习写程序,就在数码之家找了个开源有程序数码管的,进行修改OLED显示,与加热的PID算法,开源的代码不是用PID算法回温慢。以下为某宝买的控制器图片:

#ifndef                __CONFIG_H
#define                __CONFIG_H
        /******************************
        //屏幕选择
        OLED_SSD1306        选择:0
        OLED_SSH1106        选择:1
        LCD_兼容ST7567选择:2
        ******************************/
        #define SCREEN                        2
        //-----------OLED-IO设置--------
        #define OLED_SCL        P21
        #define OLED_SDA        P22
        #define OLED_RST        P23
        #define OLED_DC         P24
        #define OLED_CS                P25
        #define LCD_BK                P37
        //------------------------------

        #if        SCREEN == 1
                #define DIS_ERR 2
        #else
                #define DIS_ERR 0
        #endif
        //--------------------------------------------
        #define t12 (P20)//T12通过P2.0控制
        //--------------------------------------------
        #define EC11_B (P14)//编码器的b脚接P1.4
        #define EC11_A (P32)//编码器的a脚接P3.2
        #define OK_key (P33)//编码器的按键接P3.3
        //-------------------------------------------
        #define zhendongkaiguan (P55)//震动开关接P5.5
        //-------------------------------------------
        #define speaker  (P16)//P1.6和P1.7并联接蜂鸣器正极
        #define speaker2 (P17)//P1.6和P1.7并联接蜂鸣器正极
        //---------------------------------
        /*   interrupt vector */
        #define                INT0_VECTOR                0
        #define                TIMER0_VECTOR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extern        unsigned char        set_data[10];//读写EEPROM缓存
        extern        unsigned        int        jiaozhun;//温度校准参数(热电偶℃/mV)
        /***************************包含库函数***************************/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        "img.h"
        //--------------
#endif
//---------------------END------------------------------------------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不知道能不能加个电压控制的,比如说低于多少伏停止工作,想做个锂电池便携版的

网友:
就算写成PID控制的应该也不难的吧,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线性度不知道怎么样,如果不好的话,校正是个麻烦事。

网友:
我觉得还是数码管的比较好…其实616的无显示的也能用…
纯属折腾…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把字库写到eeprom里。没什么好的思路,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字库读取出来,进行显示的思路吗?或者能不能提供一下相关部分的代码给看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把字库写到eeprom里。没什么好的思路,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字库读取出来,进行显示的思路吗?或 ...

/*---------------------指定位置显示图标16*16-----------------------*/
void SZ_disp8_3(uchar x,uchar y,uint eep_add)//显示一个16*16的字
{
        uchar i,j;
        eep_add *=32;//一个汉字的数据是32BYT,要显示的在第几个x32
        EEPROM_read_n(eep_add+IMG_ADD,eep_dat,32);//读出EEPROM数据,汉字位置地址加汉字库的起始位
        for(j=0;j<2;j++)
        {
                OLED_Set_Pos(x,y+j);
                for(i=0;i<16;i++){OLED_WrDat(eep_dat[j*16 + i]);}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定位置显示图标16*16-----------------------*/
void SZ_disp8_3(uchar x,ucha ...

感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B(2019-10-29):
你好,我装了一台,为什么我的电压显示只有11V多啊,明明是24V输入,检查电路又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装了一台,为什么我的电压显示只有11V多啊,明明是24V输入,检查电路又没有问题 ...

电压采样的分压电阻对吗?

网友C:
楼主上的是烧写的文件还是源程序?

网友(2019-12-23):
你这个到底开源了吗 害的我下来了 是hex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的是烧写的文件还是源程序?

hex文件 不要下载

网友(2020-06-05):
下载了用不了啊,有人提醒我没看到,哎

网友(2020-07-22):
下载了用不了啊

网友(2020-08-30):
hex文件就是浪费钱

网友(2020-10-02):
有没有源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