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格YG-T702插、充电夹灯改光色,升级放大镜功能

楼主(2019-09-25):
之前拆过盘状灯头的T701,其实我更想要的是环形灯头的T702,想试试能不能增加放大镜,可惜当时这款不是活动款。上次发帖还说笑店家活动,搞过水滴灯头、盘状灯头、下次就轮到搞环形灯头了,一说了之,也没当回事。一天睡迟了快半夜翻看手机一淘,偶然发现这款还真有活动了,15元的优惠券0点失效,算是拽了个尾巴,时间不多直接下单14.9元撸了个。这里要向坛友@石墨打声招呼,这次确实来不及通知你了,抱歉见谅!
猪脚登场

除了灯头,其它部分和发过拆帖的盘状灯头的T701是一模一样。乘着改造,大家顺便看一下唯一有区别的灯头的构造,没必要发拆帖了。夹灯白光,个人喜欢带点暖色,纯业余没有专门的光源备件,就加点暖光灯珠混下光色吧。

纸基板崩边了。看了一下,增加灯珠的空间是有的

细看发现板面布线存在明显线阻差异(黑线框示-极箔为宽大带柄O型,红线示+极箔为细窄的C型),板面的+线,D1比D18长了近一圈。一般认为过大的线阻差,会造成灯珠不均压,严重的会影响光源的一致性和寿命

测测吧,Vf差0.033V,不算大。不专门处理,看看能不能顺便简单改善一下

先改光色--增加暖光LED,采用混光方式改善光色。
做个简单的模板,刮焊盘定位有个参照。如图标注,刮端-极环形箔,相当于加长D18-极回路,稍微平衡一下D1和D18的线阻差

刮出焊盘和刮断标记处-极铜箔

刮断后测D1和D18的Vf差,从0.033V减少到0.012V,改善了近2/3。此处的此步意义不大,只是验证判断,和给新手演示一下有必要时的操作过程。

菜鸟没有见过飞利浦、三星、欧司朗的灯珠,备件就是这个,目测光色4500K(瞎估的)。

土工、土法、土设备

焊盘预涂锡,手工焊上17个暖光2835LED。

检查一下,顺利点亮。一方面光色要舒服些,另外灯珠多了,额外的效果是降低了每珠的工作电流,减少了灯珠发热,于灯板也有利。

接着增加放大镜功能
早就感觉这个放大镜片,可能合适环形灯头的中心孔

一试还真是,像定制的。哈哈,升级放大镜功能就这么简单

整体看看,无明显破绽,只是镜片直径35mm小了些,环孔所限也是不得已,但胜于无是肯定的

实战效果。可移动固定光源+放大镜,解放双手有木有

贴近镜片拍摄。镜片下视物变形是必须的

第一阶段改造就到此。此灯貌似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也许下次吧。
高手轻喷,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居然这么巧就适应上去了???太好了吧。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有比较高的显色性,比起混合不同色温的灯珠,可以考虑全部换成全光谱的灯珠。不知道并联下不同的灯珠工作状态怎么样。

网友:
合适的尺寸,真巧,大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放大镜功能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放大效果还可以,就是有些变形。

网友:
不错 不错实用为王

网友B:
这个放大镜的畸变挺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这么巧就适应上去了???太好了吧。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有比较高的显色性,比起混合不同色温的灯珠 ...

本人老白,无基础、无设备,没能力追求高大上,只能量力而行,改善那么一点是一点。哈哈
并联下的灯珠工作状态,同样无能力探究,只知理论上随着每个灯珠的电流减小,Vf跟着下降,热耗降低。灯珠一定的情况下,光效率还有所提高

网友C:
负极铜箔宽压降小,割断效果不明显。之前搞过宿舍神灯差别很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09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大镜的畸变挺严重的

应该是放大倍数比较高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极铜箔宽压降小,割断效果不明显。之前搞过宿舍神灯差别很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0933 ...

谢谢大神指点!
其实这个灯阵,头与尾部灯珠的工作电压差并不算大(最初相差0.033V,割断-极环形箔线后降为0.012V),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观察电路板时无意看到了,乘着新增灯珠需要刮焊盘的机会,顺便刮断-极箔线再改善一下而已。
已注意到+极箔线在外,细而长;-极箔线在内,宽而短。要想接近完美地消除压差,要么沿着+极箔线外周锡焊铺连一根导线,降低+极箔线总长的电阻;要么在-极箔线的内圈处刮离出一圈分离的内环(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分离的内环,再排布一圈灯珠),减小-极箔线的宽度增大其总长电阻。但目前的灯珠压差不值得这么折腾了。

网友:
构思新颖,放大镜安排的真巧妙。

网友:
这么巧尺寸正好的镜片哈哈,我有两台老式的荧光管放大镜灯,镜片十几公分,放家里太占地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