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JBL on stage micro Ⅲ 苹果底座音箱拆解

楼主(2019-09-26):
前段时间拆了几个JBL小音箱,

JBL 城市节拍传送门
JBL 音乐底座传送门

JBL 音乐快艇传送门

今天再发一个稍微古老一点的苹果底座音响--onstage micro iii
实际坛子里也有几个朋友有拆过,更有一篇精华帖传送门,但没有拆的彻底,这次也算是补全吧

造型确实很酷炫,忍者镖一样,就是成色差了点,喇叭的网罩也褪色了

后面就3个接口,3.5*1.5的DC接口,Mini USB接口和3.5mm AUX接口,上面的电源开关并不能真正的关断设备电源,而是在长时间无信号输入时机器睡眠后重启

底部电池盖子不知所踪,贴的这个泡沫胶是为了防止漏气

哈曼家的老产品就喜欢设计电池仓,不过国内估计会很少人用吧

拆机过程就略过了,具体也参照了下坛友的帖子

喇叭脱了,原机的热熔胶掉了

见识下鼎鼎大名的哈曼水晶喇叭,1寸全频,声音也确实清脆好听

稍微清理了下喇叭,振膜的镀铝有一点点氧化,幸运的是这个“就烂边”的喇叭没有烂边,赚了

右边这个估计也掉下来过,被人用502胶水粘起来了,不敢拆,怕弄坏喇叭,看不到喇叭状况了

主板一览,干干净净,比RSR代工的那个特供音乐快艇做工好多了

大大小小的芯片还是用了不少,还是很复杂的

没有DAC芯片调音的JBL,都是假JBL(笑哭)

坛友的帖子均没有把上壳完全拆解,这次我来补全吧

这块是音量调节和LED指示板

这么简单的功能,还用了FR4双层板,对比下RSR音乐快艇,哈曼被三星收购后变了

按键板下面的是DOCK接口板

实际上不用拆导向管也能够把全部板子都拆下来

但如我之前所说,没有导向管的JBL是没有灵魂的

哪怕再小,也要看一看的

话说JBL竟然在这个音箱里一共用了3种胶水,导向孔的密封胶用的是软的硅胶,粘喇叭的是普通的热熔胶,粘喇叭护腕的是黄色的类似AB胶一样的硬胶,工艺的想法猜不透

细节见真章,防止漏气、共振的海绵泡沫胶无处不在

最后再来看下拆下来的两块电路板吧

数模分离的老DOCk接口,想改lighting还比较麻烦(针对7以后的手机)

背面还有几个原件,做插入检测的

OK,本次补充拆解就到此结束了,也说说这个音箱的听感,JBL的特性,初听觉得一般越听有感觉,中高音清脆有吸引力,比RSR的音乐快艇不知道舒服到哪里去了,弄这个就是为了想领略下哈曼水晶喇叭的魅力,可惜限于体积低频让人遗憾。
另外这个音响漏气和密封好声音差距很大,也确实佩服这些声学工程师,真的是简约而不简单!
最后,此音箱交易区在寻觅有缘人!

网友(2020-04-18):
老师你好!我也有个该音响,底盘4个螺丝卸下后还是打不开,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1-12-31):
我也拆不开,新手,搜不了贴子

网友A:
这货喇叭很容易烂边,我的喇叭烂了就外接个雅佳的环绕小喇叭,声音比原来好了不知道几倍,中高音特别不错,大晚上听听网络电台真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喇叭很容易烂边,我的喇叭烂了就外接个雅佳的环绕小喇叭,声音比原来好了不知道几倍,中高音特 ...

泡沫边的,就是这样

网友(2022-08-16):
做工不错,音质才有保障

网友:
很老的东西了   不错

网友:
没这么老的手机相配了

网友:
喇叭很容易烂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