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金贝TR-A8影室灯引闪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9-09-26):
到手拆个用在影室闪光灯的引闪器,分为二个部分,一个是装在相机的发射部分,另一个是连接市电接在闪光灯上面的接收器。
故障为:本来不用装在相机热靴上,只要发射器装上电池,接收器连在闪光灯上面通电,按发射器上面的试闪按钮就能测试闪光的,
现在只要按下试闪按钮,第一次能成功引闪,然后就不行了。再重新改变频道跳线开关改变频道,又能试闪一下然后又不行。
期待坛子里有修过这种引闪器或有相关维修经验的坛友指教,这究竟是那一部分出问题了,该怎么处理呢。感谢大家。

带三脚插头和2.5插头的是接收器,红色频道跳线和白色试闪按钮的是发射器,装在相机上

背面:电池仓和热靴接口,接收器的频道跳线在背面,总共是十六个频道

拆开的接收器,这应该是阻容降压供电的吧,然后插座直通给闪光灯供市电

另一面,板号或工厂生产批号识别码什么的

芯片特写

这个是拆开的发射器,里面螺旋铜线天线,好像这个引闪器的433MHz射频,不知说得对不对

白色的拨动开关是电源开关,两个七号电池供电

芯片特写,那个微动按钮是试闪触发按钮

来张全面点的

清楚点,有大图

希望能够修好它吧......

网友A:
先把电容换了,不行200块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容换了,不行200块帮你搞定~

朋友,买个全新的还用不了200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买个全新的还用不了200块

嘿嘿标准用语哈,价值20块维修也是200块,技术不能掉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标准用语哈,价值20块维修也是200块,技术不能掉价嘛

是哈是哈

网友B:
影棚闪光灯 跟你一样 有这个 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棚闪光灯 跟你一样 有这个 闲置了

一样的故障吗?不研究研究?

网友B(2019-10-28):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故障吗?不研究研究?

是好的 只是整套设备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好的 只是整套设备闲置了

哦,那引闪器出不出呢?

网友C:
首先确定引闪器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然后就是使用环境干扰,按动试闪按钮看看接受器有没有反映,有时候引闪器会与相机热靴接触不良

网友:
金贝的这款引闪器待机耗电比较大的 ,我感觉还是电池电量低导致的问题

网友:
市面上 大部分引闪器都是阻容降压的 。我家的全年24小时接通电源  ,用了7年了  没问题

网友D:
给芯片外接电源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引闪器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然后就是使用环境干扰,按动试闪按钮看看接受器有没有反映,有时候引闪 ...

电池电量这个排除。环境干扰也排除。试闪按钮在改变频道的时候能起一次作用,再按两者的指示灯都亮,不能触发大灯闪光。热靴接触不良排除。我也觉得是上面坛友说的可能是电容的问题,但无明显参数标示,不敢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芯片外接电源供电试试

这个方法对我这个半桶水来说比较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