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测试仪9v电池没电了,做了一个外置电源

楼主(2019-09-26):
晶体管测试仪很耗电,测试时电流大约20ma左右,因为它点亮了背光
9v电池很快就用光了电量,正好需要测试一些管子,上百个,用9v电池可是用不起
做一个外置电源吧

我这个还一直裸奔呢,把原来的9v电池接口干掉,以后也不用9v电池了
用不起啊

套上热缩管

因为以前做了个双锂电的供电电池盒,只需要做个接口就行了

焊接,这样很不牢固,必须套上热塑管才耐用些
期间又忘了一件事,这线本打算从这个插座的螺丝孔穿过来,这样会抗弯折
一些,可是做的时候又忘了,先这么用吧

做好了,插上插头,感觉就是耐用度还是堪忧

遇到个奇葩,是个三极管,放大倍数是0,uf也是0
,这个uf是什么?记得好像是ce间的压降吧
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不是有9V的充电器吗?直接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9V的充电器吗?直接接上啊。

哪有充电器啊,再说用充电器不便携,这个随处可以用

网友B:
改双锂电供电,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双锂电供电,一劳永逸

这不就是双锂电吗

网友C:
18650串联,不如用充电宝升压供电

网友D:
一百多个管子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百多个管子哈哈哈哈哈

除了管子,还有孟子,孔子呢

网友:
确实电量多了,耐用

网友E:
9V电堆几毛钱一个,一个最少测百十来个管子,你说用不起……好吧,看来我太土豪了

网友:
搞个可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串联,不如用充电宝升压供电

个人感觉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整个变压器,后面接上7809,只要不停电,就一直有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9V电堆几毛钱一个,一个最少测百十来个管子,你说用不起……好吧,看来我太土豪了 ...

有个表上用的旧电池,才用几天,放晶体管测试仪上,十多分钟,也没测啥,就没电了,电压从9v左右降到6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就是双锂电吗

锂电偶尔用下,平时还是插电用,太耗电

网友:
还是给测试仪安个家吧,奸人童鞋

网友:
感觉是Vf,不是Uf

网友:
两节18650串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表上用的旧电池,才用几天,放晶体管测试仪上,十多分钟,也没测啥,就没电了,电压从9v左右降到6v ...

你们牛比!我这天天用测各种三极管电容也没你们费电,一个9V电堆最差也能连续用一周多,要是赶上不怎么用的半年都不用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