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漏电保护器差点装不回去

楼主(2019-09-26):
大家帮我看一下,最后两张图,是海尔的,他是不是没有漏电保护开关的?
下面拆的是我现在租房用的热水器
缘由: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832&extra=
缺少相关知识,来请教坛友,真是受益匪浅昨晚把它拆了,我装了好久才装起来
看图吧
商家宣传的三级断开就是假的,也不需要.我当时不清楚,以为更安全.

后面发现京东有卖这款,后面我还看了一下电路图,就是火限零线断开的

上面的拆解是针推这个便宜货热水器的
下面的海尔和拆解没关系,大家解答一下呗
睡之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新家买的三个海尔热水器的电路图,这是没有漏电保护么?海尔的防电墙2.0 3.0技术难道只是防电墙+一个电笔功能?这也太扯了吧?还是说是专利技术,涉及机密,不方便出现在电路图?想不通?以防万一还是插座那边加一个吧.

网友:
国内太多造假,虚假宣传,吹牛功夫都是一流。

网友:
这种漏保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种开关,至少买个公牛的,其他都是山上来的~

网友A:
民用单相绝不允许断三级,地线必须长通,断地线这是禁忌。

任何民用单相都不会触及地线

网友A:
你拆解的就是漏电保护插头,其规范是漏电后同时切断零火输入,终止插座对用电器的供给防止触电。

其最大的安全保障也是地线,因为加热桶本身是金属的,合规接地后,只要罐内线路有泄漏一定地线有电流,此时输入输出失去平衡,触发跳闸规则,插头断开。

如果三级断开没有第三方电流存在,则罐体带电与其他物体产生回路跳闸就是几率问题了。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个漏保看着还可以,有些假货压根就没有漏保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解的就是漏电保护插头,其规范是漏电后同时切断零火输入,终止插座对用电器的供给防止触电。

给你点赞

网友:
感觉一般般,拆过大伯家的樱花热水器漏保插头,里面肉很多

网友B:
这么多贴片,能保证在高湿度的环境下 可靠使用吗??

网友:
漏保没断3极的,否则连3c都过不去

网友C:
优惠购里南岛的也9块钱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惠购里南岛的也9块钱一个了

我买了12个,还没到,换账号买的.打算用在热水器和厨宝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贴片,能保证在高湿度的环境下 可靠使用吗??

便宜货知足了 铁片上面有图层,有一张图可以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12个,还没到,换账号买的.打算用在热水器和厨宝上面

就买了2个,一个10A一个16A,之前买了两个10A墙插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买了2个,一个10A一个16A,之前买了两个10A墙插型的

我家热水器和厨宝比较多,后面还有洗衣机烘干机,就多囤了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货知足了 铁片上面有图层,有一张图可以看到

以前在路边见到一个热水器,也剪了一个 这个走。吃灰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民用单相绝不允许断三级,地线必须长通,断地线这是禁忌。

任何民用单相都不会触及地线 ...

确保零火断开,可以断地线的。。。

国内热水器事故大部分是地线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保零火断开,可以断地线的。。。

国内热水器事故大部分是地线带电。。。 ...

怪不得海尔那个防电墙技术高的那么厉害,其实就是带一个地线带电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