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貌似什么加热器的控制板,功率也不大

楼主(2019-09-26):
这是收集的存货里面的一块剪线裸板,看板面估计是什么小功率加热器上用的
正面

细线标记是NTC,估计是测温的(丝印复杂,不知道原本设计是装啥玩意)
红黑粗线应该是接负载

保险用的电阻,居然只有它这丝印是反的

2A保险

降压整流串联的电感和滤波电容

1u的降压电容

BT134双向硅
看设计应该是TO220的,缩水了

芯片的电容

角上还有个件,仔细看原来是光耦
话说这种非隔离的还用什么光耦!

背面

无字芯片,看管脚估计是兼容PIC的MCU

稳压管提供芯片电源

微动按键
应该有键帽,不然直接手指按可能会触电

4颗指示灯,不知道显啥

光耦两端共地,有毛用?

降压后是半波整流

NTC这端还有颗二极管

板上标识,看不出啥来

不知道是干啥用的,空了再通电试试看

网友A:
看正面像养生壶,看背面又不像

网友B:
等待楼主进一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正面像养生壶,看背面又不像

养生壶倒是有可能,测温、调压都有了,就是差温度显示

网友C:
应该是取暖机吧,那个光耦是防止翻倒的传感器

网友D:
没明显烧的,通电试试

网友E:
那无字IC应该是LM324,百度了一下发现是创将LY-PH3便携三围折叠式取暖器电热暖脚宝

网友F:
光耦是可控硅隔离驱动,防高压倒灌烧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进一步测试

嗯,空了测试,看能不能利用起来调温或者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无字IC应该是LM324,百度了一下发现是创将LY-PH3便携三围折叠式取暖器电热暖脚宝 ...

偶怎么就没想到用搜索呢
看了下,就按键和灯的位置确实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取暖机吧,那个光耦是防止翻倒的传感器

嗯嗯,应该就是7楼坛友说的那个折叠取暖器

网友:
没见过,至少能拆几个元件

网友G: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折腾恒温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明显烧的,通电试试

嗯嗯,空了就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无字IC应该是LM324,百度了一下发现是创将LY-PH3便携三围折叠式取暖器电热暖脚宝 ...

这IC连接按键,还驱动LED,显然不是324啦,关键电源、地的管脚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耦是可控硅隔离驱动,防高压倒灌烧单片机~

大婶,这玩意经图片确认,应该是伪装成光耦的倾倒传感器
一般MCU驱220V上的可控硅也没用光耦隔离吧

网友:
电路板做工不错啊,焊点饱满,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折腾恒温烙铁?

可以吗,真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婶,这玩意经图片确认,应该是伪装成光耦的倾倒传感器
一般MCU驱220V上的可控硅也没用光耦隔离吧 ...

这个看走眼了还真是光电倾倒传感器,不过mcu驱动220可控硅很多地方都用光耦隔离的,例如那种高压数控调温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