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源做个外壳,步骤超细

楼主(2019-09-26):
由于前段时间自己DIY了一套水草灯,感觉那个电源功率好小,散热也不好。现在做了一款30WLED灯板,那个明显不能再用了,在注意成本的情况下,根据手里现有的材料准备再做一个电源外壳,便携易拆卸,废话不多说了,先备料:香蕉接头*2(一红一黑);外壳*1(可用铝合金外壳,千万要做好板子与外壳间的绝缘);香蕉插座*2(一红一黑);手钻(含3.2mm钻头)*1;电源板*1;螺柱*23mm螺丝若干;DC公头*12p接线夹*1

网友A:
风扇呢?装哪里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呢?装哪里在?

风扇是直接放在旁边的,口对着通风口就行。只能说运行后整个东西都不会再去碰,动。风扇这里放在旁边就好。

网友B:
风扇电源从哪里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电源从哪里供?

线夹那里,输入就是12V的电源

网友C:
空间利用率不够,感觉可以把风扇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利用率不够,感觉可以把风扇内置。

风扇有点大,塞不下

网友:
有没有外壳链接,或者是淘宝名称怎么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