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37K11居然HDMI没信号?

楼主(2019-09-26):
买了多年的海信37K11。一直挺好的,这几天想换hdmi线来接收高清广电机顶盒的信号,发现居然收不到信号,原来的三色线挺正常的,用遥控器能上下切换信号源,分别替换的机顶盒,高清线,在其他电视都正常,邪乎了,买了好几年了是第一次用,不行,断电多次拔插,以为是里面有脏,但就是不行,大家能给指点招吗?售后说维修300,哈哈,太搞笑了。

网友:
估计还是HDMI插孔以前不经常用,氧化了,有动手能力可以换个插孔,不行就马云家掏个主板,应该不贵

网友A:
没用落灰生锈了吧,用棉签醮酒精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落灰生锈了吧,用棉签醮酒精洗下

清洗是没办法的,空间太小了

楼主:
换hdmi应该是可行的,价格也不贵,就是咱这三脚猫的工夫,老婆大人这关也过不了,还是散了吧

楼主:
换主板,也不值当的了,老电视了,不过清晰度挺好的,是LG的屏,不是台湾的

网友B:
清洗应该可以,拿牙签绑点纱布用酒精擦洗一下。

网友:
有一种电子线路板专用的喷灌的, 用那个喷下清洗一下。。

不行再折腾它也没多少意义了。。现在的电视机太便宜了。。

网友:
有可能是假口

网友C:
不是俩hdmi啊,换口试试

网友:
hdmi焊盘压下,接头酒精或WD40除锈剂弄点。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换主板吧,淘街主板也就100

网友:
清洗不行就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真口

网友D:
多次插拔,一般氧化的话能磨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是没办法的,空间太小了

细心点,找小点的工具,我之前就干过这事

网友E:
估计是接口接触不良,用尖镊子夹一小团棉花沾点WD40清洁一下

楼主:
是真口,毕竟是大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俩hdmi啊,换口试试

俩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次插拔,一般氧化的话能磨掉

拔插的7,8次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应该可以,拿牙签绑点纱布用酒精擦洗一下。

空间太小了,没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接口接触不良,用尖镊子夹一小团棉花沾点WD40清洁一下

WD40,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