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电池求助

楼主(2019-09-26):
近日收得一万用宝,成色挺好,机芯无灰尘,可惜没有电池,机身无标识、型号。手上只有博世10.8(12)v、14v、18v和良明18v工具电池,用12v和14v试机没有问题,18v没敢试。
该工具电池接口如图:

两极片距离26.6mm,电池插槽宽41-42mm。
请问各位老师,该工具是什么品牌?用什么规格型号的电池?

机壳和机头今天被拿走配电池和刀头去了,机芯在,再拍几张图:
机芯整体:

电机型号,未查到信息:

电机传动齿轮及固定件,螺丝应该是打了厌氧胶,没拧动

电路板: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MB95F223K

MOS管,AOT460

电路板上丝印有CHERVON,泉峰工具,官网及子品牌内未找到相似工具,可能为OEM产品。

网友:
不放心就拆了看电机 上面有标的 不过这东西看起来像是18V的

网友:
18v的能用25v的吗?

网友:
问品牌至少上一张全图啊

网友:
12V的多,三节锂

网友:
这种借口基本是18V的

网友A:
大有同厂,通用旗下小强20v电池,威克士大脚板也可以插进去,比较紧,卡扣差一点但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同厂,通用旗下小强20v电池,威克士大脚板也可以插进去,比较紧,卡扣差一点但是能用! ...

感谢,回头找个小强电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