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盖格计数器升压电路

楼主(2019-09-26):
单锂电简单得盖格计数器升压电路,只是简单介绍电路结构,建议用51单片机输出方波 400v 串接400v稳压管后接入I/O口后软件改变占空比稳压,频率1khz,静态电流12ma(stc51)

网友:
图画的对吗?

网友:
想当年几块钱根的盖革管没下手

楼主:
不好意思画错了,工作比较忙,有个闲工夫急忙发出来没仔细看。

网友A:
这个能到400V???应该不行吧。。。而且还需要控制脉冲的时间呢。。。

网友(2021-01-06):
楼主,这是 盖格计数器的升压电路吗?是否制作成功过?我想做一个

网友(2021-11-30):
10MA是什么?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到400V???应该不行吧。。。而且还需要控制脉冲的时间呢。。。

这个电路我觉得波型应加上负脉冲,管子可以更快关断,用个好点的电容,输出电压几乎只取决于负载,高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