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可爱小猪32gu盘拆开评测 13元 群联2251+镁光TLC

楼主(2019-09-26):
前几天在优惠购看到的,到手后13元(淘金币 。联盟返佣金后),usb3.0接口下测试 写12M 读取90m ,读取不错,个体速度差异挺大 ,其他坛友有测试写35 读100
萌萌的可爱小猪

从头部拉开

黑片打磨了

主控

速度测试

网友A:
不知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
有个软件叫:h2testw
是专门用来测试扩容盘的,  原理就是往u盘里写1G大小的文件, 每个文件都不一样。。。写完后再读取验证。。。假的测不过的。。

某宝上有些卖扩容卡的店家, 提问里, “h2testw” 这个软件名都是被店家禁止了的。。提问发不出去的。。

凡是这个软件名被禁的店家, 就绕道吧。。。说32G, 实际容量16G都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容量是否足够

贴里已经测试过了。足容的

网友:
好大的猪头啊

网友:
上次10元出头的OV卡买了2张,测试简直小惊喜;2.0下度28写16,比很多品牌卡还略高。

以前忆捷卖20多的时候,买了两张,当时OV也有类似价位的,选了忆捷,结果明显不如OV的;主要表现文件时间长出错。

我用在无损播放器上,时间长了就偶发爆音。

网友:
“h2testw” 这个软件名都是被店家禁止了的。。提问发不出去的。。

凡是这个软件名被禁的店家, 就绕道吧。。

网友:
感觉这些厂家,用的芯片五花八门,每个人拆出来的都不同,估计都是回收回来的二手货加工出来的,所以每个人测出来的速度差异很大

网友:
2251-09
暴毙重灾区啊,我在考虑要不要退了。

网友:
这种U盘 感觉只能玩玩 不能存有用的数据的

网友B:
跟风的红衣小猪,写11M多点,却显示MLC芯片,看来用的颗粒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风的红衣小猪,写11M多点,却显示MLC芯片,看来用的颗粒很乱。

摸到奖了,为什么我摸不到MLC

同样的红衣小猪,我的却和楼主同款

另外写入非常不稳定,跑hwtest能飞到50多M,然后慢慢降到16M,读写很卡,几秒才会写数据

网友C:
另外说一下,闪存是B0KB,能开48G。

楼主:
我后来又买2个 ,其中有一个也是MLC 的, 但是速度不咋地 ,反而有一个TLC 速度达到 写30M  读90 。个体差异还是挺大,看人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说一下,闪存是B0KB,能开48G。

店家发出的容量都是29.2容量 ,看来有增容可能,有机会重新量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