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首拆Garmin Fenix3运动手表+评测(剖析表盘功能)

楼主(2019-09-26):
手边实在没什么拆的,拿手表解解痒,之前没看有拆的,算是本数码之家首拆分享吧

佳明飞耐时3定位为户外GPS腕表,上山下海。
飞耐时系列作为佳明旗舰腕表已经到Fenix6
具体自搜吧,下面开始

---拆!---拆!---拆!(一楼)
以深度剖析GearMin表盘来评测手表(二楼)

上壳5个螺丝与表耳同型号,背面无螺丝

撬开后小心--屏幕链接排线

未关机状态下撬开排线,屏幕慢慢熄灭,显示渐渐消失

内脏

上壳防水胶圈,下海全靠它

拆掉固定电路板的两个螺丝,很顺利取下主板

除了按键和屏幕外,唯一一处连接外面的口

气压、温度传感器?

数据口触点内侧

再往里就不好拆了,这次不冒险

细节

背面:电池、震动等

下壳内侧,中间的百叶窗比较薄,便于打开,估计飞3和飞3HR(+腕式心率)表壳用同一款模具,打开百叶窗就可以用作飞3HR的心率传感器位置
左侧边缘是3个按键(中间已下按)

内侧下边缘:按键安装方式(中键下按,便于对比)

擦灰--拧螺丝--上手--换个表盘继续装X

平时除了睡觉和蒸桑拿不戴,其他时间都戴着

桑拿不戴是因为电池怕高温,带进去影响电池寿命

飞3比较大,有重量,所以睡觉不戴

虽然飞耐时系列已经到6,这块老飞3陪我4年,基本功能完全够我使用。至于腕式心率,现在已是标配,与我而言不是必须。
心率带除了开始的不习惯,其他完全可以覆盖和超越腕式心率,尤其跑步

next

楼主:
应朋友的要求,写一篇评测

飞耐时3不是一块潮表,评测一搜一大把

这次换一个角度评测------用详解表盘的方法深度剖析这块智能运动手表

佳明手表常用的两个APP

两个app都可以下载和设置表盘或一些小工具

这5个表盘都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其中上面三个是最近常用的

本篇手把手带你设置飞耐时3及飞耐时3HR时期最强大的一款表盘-----GearMin

首选解析目前表盘的各部分功能

表盘上几乎每个板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

更换已下载的表盘可以在手表上直接进行
设置表盘要蓝牙连接手机APP上

下面进入Connect来看看这款表盘的魅力

很明显,我比较懒,更新懒得弄
截止2019年9月29日,GearMin最新版本:8.1.5
本文分享的版本8.1.4,几乎每次版本更新都会有一些质的提升,虽然都是这个表盘,不过这两年内的变化是明显的

GearMin设置是全英文,楼主耗尽平生所学才译过来,不对之处请海涵并指正

手表系统默认电量20%开始提醒,GearMin从25%提醒,估计开发者知道GearMin耗电高于一般表盘

把子菜单截图拼接
通知图标为通讯工具(电话、短信、微信、QQ等)消息数量+图标

月相:简单理解就是当地当日晴天夜晚看到月亮的形状
作用:摄影、露营、夜晚户外、潮汐……

这段主要是设置时间显示方面,主要是颜色,不多介绍

可增加时区

压力、温度单位设置

这个通知附加字段与D1数据字段都是主要的数据显示区域,也是最丰富的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设置显示内容

这两个字段在表盘上是在日期的上下

R1数据字段同样是主要数据显示区域
R2、R3调出后,会占用其下方的网格图形区域,使图形变小,缩减装X感(很多人看不懂网格图形)

运动字段同样重要,位于网格下,表盘的底部,智能运动手表该有的部分,佩戴者最关注的数据之一

网格图形区域的设置,文末会简单介绍这个区域,一看即懂

这些功能的支持,需要比一般表盘更多的电量和内存
待机状态10天,所谓待机状态是除开启GPS运动以外,其他正常使用(如来电和消息通知、抬手亮、久坐提醒等)
表盘操作响应速度也会迟1--2秒左右

很多人不知道表盘上端的“小绿人”,小绿人会提醒佩戴者运动
红色:久坐状态,一般一段时间内没动或轻微动,如写作、看电视、喝水

黄色:持续轻微运动或短时间运动
绿色:中、高强度运动或持续运动

电量右下显示闹钟数量和消息数量,没有消息时图标消失

另一个很多人看不懂的是表盘中下蓝色区域的网格
这部分系统默认的是运动监视器--步数
那条白线是7天内每天步数曲线
网格由左至右分为7列,其中由右到左依次是今天-昨天-前天……
除了步数还可以设置其他曲线

功能强大的同时,除了电量消耗和内存需求外,也是会有很多不足和BUG
1、中文版日期不显示中文。目前无解
2、无法获得部分数据。常见有海拔、气压、温度等。无规律,随机出现在哪块表上。目前无解
3、部分数据非实时。如:海拔并非实时数据,而且经常会出现负海拔的情况,估计是乘电梯导致数据混乱。解决方法:空旷地带GPS校正
以上问题哪位大侠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最后说一下,当你设置完表盘-保存-同步后,有些数据还要GPS更新一下才会显示,所以请到空旷地带连接GPS更新

码字真的很辛苦,暂时想到这些,以后有新内容会及时更新

网友:
做工不错,值这个钱,蓝牙天线估计还是每个表微调啊,牛b!

网友A:
这个电池正常使用能用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正常使用能用几天?

开启GPS:16小时,手表功能:14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GPS:16小时,手表功能:14天

飞3和飞3HR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正常使用能用几天?

简单表盘待机15天,用二楼这款表盘待机10天
开运动(GPS)的话就短一些,
飞3HR有心率,待机时间稍短

网友:
从225、235、飞3、飞3hr、飞5X、飞5XP一直到飞6XP,在佳明这里扔了不少钱,不过电池续航倒是越来越长
现在手头还要个5XP钛蓝宝石版闲置

网友:
我的飞3也一直陪伴着我,自从有了飞3,其他手表基本在转表器里睡觉。

网友B:
表壳是什么材质的?

建议楼主讲解详细些,再加上使用体验评测,可以去申请精华啊

网友:
中小厂家,没有能力做SoC,为了实现多元化功能,把一堆通用ic集成在这么小的表壳内,也真够难为这帮研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壳是什么材质的?

建议楼主讲解详细些,再加上使用体验评测,可以去申请精华啊

表壳是塑料的,底盖和表圈是不锈钢的,后来也有钛表圈的

网友C:
好像零几年佳明做过不少的手持机记录轨迹,内置一些面积计算等简单测量小工具。我的是因为行者不准和加料太多导致打开很慢等,买了一个旧的佳明手持机记录轨迹,低功耗模式5秒记录一个点,续航大概10小时,普通模式续航大概5小时,2秒记录一个点,两节五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壳是什么材质的?

建议楼主讲解详细些,再加上使用体验评测,可以去申请精华啊

飞3的表壳是金属的,有些重量感,刚开始佩戴很不习惯。因为没有肢解到传感器,所以就拆机详细这方面很难,至于评测一搜一大把,毕竟是款老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零几年佳明做过不少的手持机记录轨迹,内置一些面积计算等简单测量小工具。我的是因为行者不准和加料太 ...

佳明就是手持这方面起家的,一直都是手持机行业老大,目前没有哪个品牌超越。手持机目前还是两节5号电池,目的是续航,更换方便,在恶劣环境下不会冻死。智能运动手表也一直遥遥领先,佳明和松拓运动者的首选,Apple Watch在这方面相比弱很多

网友:
我带的是飞3HR,不开蓝牙,啥都不动,电池能坚持一个多月。

网友:
血压能监测吗

网友:
GPS天线在哪里

楼主:
手表上壳是GPS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