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需要输出1.5V电压

楼主(2019-09-26):
输入12V,输出1.5V,想用lm317,那个调整电压的电阻如何取值??现在手头没有电位器实验,哪位会根据那个公式,帮忙计算一下?

网友:
你特么太懒了,
http://www.elecfans.com/tools/LM117LM317dianya.html

网友:
哈哈,用dc-dc降压电路吧,这效率也太低了

网友:
317输出1.2v,直接接地的话,基本不用调整

网友:
317的ADJ端串一5819肖特基二极管接地,输出基本就是1.5V了

网友:
确实效率低啊

网友A:
效率太低,如果电流小的话还行,不然建议DC-DC,X宝上也有几元

楼主:
谢谢,还真不知道有这个计算器。。。。
之前的燃气灶是2节电池的,电压调整在3V左右 。新的燃气灶是1节电池的,电压就需要重新调整了。原来手上有电位器,是自己手调出3V,测电阻,换定值电阻弄的。现在手上没有电位器了,就只好来问问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太低,如果电流小的话还行,不然建议DC-DC,X宝上也有几元

给燃气灶供电,代替那一节 1号电池。

网友:
输出电流多少?要是大了,317受不了的,压差有些大

网友:
117、317是线性的片子,这么做功耗大,我觉得用开关型的好一些,比如LM2941-adj。

网友B:
如果是燃气灶供建议还是用电池吧,别乱整那些电路,安全至上啊。再说了用317降压实际上也不省钱,功耗也不省,还得经常检查降压电路是否正常、供电电池电压、充电等等麻烦死了。还不如用一节电池省心省力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太低,如果电流小的话还行,不然建议DC-DC,X宝上也有几元

煤气灶还行,用的时间短,可以直接把ADJ接到输出端,这样可以输出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燃气灶供建议还是用电池吧,别乱整那些电路,安全至上啊。再说了用317降压实际上也不省钱,功耗也不 ...

功耗大也不怕,不走电表的电。是门窗用的安防用的12V直流电。因为年久失修,安防已经形同虚设了,屋里触发报警,物业保安那里啥信号都没有了。。只有这12v的电还有点用处。。

网友C:
压差大、功耗大,关键是发热,用开关降压器件可靠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差大、功耗大,关键是发热,用开关降压器件可靠性高。

那个安防用的12V电,不知道从多少米外连过来的。整栋楼 断电,这个安防系统都不停电,楼梯间里的设备箱里依旧有电。电线内阻 都够大了,如果电流大了,12V电压就降下来了,317上的功耗不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安防用的12V电,不知道从多少米外连过来的。整栋楼 断电,这个安防系统都不停电,楼梯间里的设备箱里 ...

如果是这样的线路更不应该乱接来用,保不准那天搭上强电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安防用的12V电,不知道从多少米外连过来的。整栋楼 断电,这个安防系统都不停电,楼梯间里的设备箱里 ...

壳壳里有备用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燃气灶供电,代替那一节 1号电池。

建议你用电池试试看再琢磨电源供电的事情,因为两节电池的灶因为气道电磁阀的原因很费电池,好的的电池也就两个来月就没电了所以应该考虑电源供电,而一节电池的灶没有电磁阀而是热电保持装置真的不费电池的,一节好的电池一年都不用换。如果非要用电源也是用手机充电的5V电源弄几个二极管分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用电池试试看再琢磨电源供电的事情,因为两节电池的灶因为气道电磁阀的原因很费电池,好的的电池也 ...

谢谢,我会先用原配的电池试用到没电的,看看能用多久才需要换电池。我家这的超市1节电池不卖,要买就是2节(一个小包装),然后一节好好几块钱,用一节 闲一节,等用的这一节没电了,闲的那节也不知道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