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1V电钻锂电池脱焊

楼主(2019-09-26):
      同事的21V电钻锂电池随机性断电,拆开查看为导线脱焊所致

不懂28800AH是什么意识呢?

脱焊的导线

网友:
电芯容量比较小啊

网友:
这样的焊点还能脱焊!焊接太粗心

网友:
线看着有点细

网友:
壳子上28800ah亮了

网友:
那是B2,是平衡充的线

网友:
板子没防水胶... 山寨的做工也就这水平了.

网友:
我的一个21V锂电池有电池短路一接触就发热烧冒烟

网友: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好幸运 有些保护板 不能掉线的 掉线板都挂了 焊接也要顺序焊接

网友:
好低级的错误。。

网友:
粗心的电池包焊接工遇到细心的老哥

网友:
原焊接不牢。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八大金刚很威武。。。。。

网友:
我有一块雷亚20v电池,标称6.0ah,拆赖看电池是1300毫安时的,总共才2600毫安时,真坑人,一个还要170多块

网友:
好像没看见热敏电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