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820s - TTL 刷 NAND 遇到的问题,集思广益解决

楼主(2019-09-26):
中兴E8820s 配置

CPU  MT7621AT

2.4G MT7603E    没有外置PA/LNA

5G   MT7612E      有配FEM,疑似是RTC5638H

内存256MB DDR3,闪存128MB NAND

想刷 BREED 后 ,安装其它路由器系统 如:openwrt、高格或爱快等

常规 TTL 刷机很多,但都是对于 SPI 8脚或16脚 芯片的。
对于NAND 芯片是空白。虽然终极刷机方式用编程器刷写芯片可以达到效果。
难度还是有焊接技能 和 NAND tsop48脚 编程器价格不低。
遇到的问题是 NAND 刷写 分区地址 确定不了,需要支援
经过:
想通过软件层面操作到达刷机效果。
a.经过 ttl 启动 boot 模式中,因 nand 命令不确认没有进行以下操作。U-Boot + TTL 刷机方法
即三步完成:
1.复制breed 到内存中 :命令  tftpboot 0x82000000 uboot.bin
2.擦除flash 空间,腾出空间安装breed :命令 nand erase 0x8FFE3580 0x20000
3.写入 内从中的breed 到flash 空间中 : 命令 nand write 0x8FFE3580 <data...>
通过这步操作得知2.擦除flash 空间分区地址,腾出空间分区地址 安装breed :命令nand erase 0x8FFE3580 0x20000

b.经过 ttl 启动 boot 引导到 zte_wrt 系统中,输入账号 zte_wrt (root权限) 密码 12345!@#$%
输入以下命令,得知 NAND 分区 与 SPI 分区不一样, 使用 mtd write breed.bin Bootloader 命令没有效果。

----------------------------------

E8820S NAND 分区

#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7f80000 00020000 "Whole flash"
mtd1: 00220000 00020000 "Bootloader"
mtd2: 00140000 00020000 "indiv"
mtd3: 00140000 00020000 "tag"
mtd4: 00180000 00020000 "usercfg"
mtd5: 00180000 00020000 "backcfg"
mtd6: 00180000 00020000 "defcfg"
mtd7: 00180000 00020000 "env"
mtd8: 00180000 00020000 "log"
mtd9: 01900000 00020000 "version1"
mtd10: 01900000 00020000 "version2"
mtd11: 015e0000 00020000 "fs1"
mtd12: 015e0000 00020000 "fs2"
# dd
-sh: dd: not found
# mtd
-sh: mtd: Permission denied
# sshd
-sh: sshd: not found
# ssh
-sh: ssh: not found
# cd /bin/
# ls
ash              htpdate          mtd              stun
awifi_upd        httpd            multicast_test   sweth_ctl
boot_flashing    ieee1905d        mv               switch
brctl            igmp_proxy       nice             syn_version
busybox          inadyn           nmbd             sysstat
cat              iostat           ntfs-3g          tagparms_init
child_dev_ctl    ip               pc               tar
chmod            iptables         phddns           tc
cmd              kill             pidstat          telnetd
cp               ledkeytest       ping             traceroute1
cpeserver        ln               pppd             umount
cspd             logcat           ps               upnpd
date             logctrl          pwd              vlantestk
df               login            rm               vsftpd
dmesg            ls               rmdir            wdctl
dnsdomainname    mkdir            rsync            wgets
dnsmasq          mknod            sendcmd          wifiAudit
ebtables         monitor_recv     setmac           wificali
echo             monitor_send     sh               wifidog
elink            mount            sleep            zip
fw_flashing      mpstat           smbd
grep             mqtt             smbpasswd
hostname         msntp            standalone_hnmp

E8820 SPI 分区

mtd0: 00080000 00020000 “u-boot”
mtd1: 00080000 00020000 “debug”
mtd2: 00040000 00020000 “Factory”
mtd3: 02000000 00020000"firmware"
mtd4: 00180000 00020000 “kernel”
mtd5: 01e80000 00020000 “rootfs”
mtd6: 00080000 00020000"hw_panic"
mtd7: 00080000 00020000 “bdinfo”
mtd8: 00080000 00020000 “backup”
mtd9: 01000000 00020000 “overlay”
mtd10: 02000000 00020000"firmware_backup"
mtd11: 00200000 00020000 “oem”
mtd12: 02ac0000 00020000 “opt”

PCB 焊接排针,杜邦线 链接 土豪金CH340G USB转TTL 模块,
电脑用网线连接 路由器LAN口,设置IP 192.168.1.2 掩码 255.255.255.0

打开putty ,COM13或 COM4 速度 115200 连接,路由器通电 不停按1 选择 ,就能进入 Press 1 means entering boot mode ,boot 模式
*** Press 1 means entering boot mode***
*** Press 2 means entering testing mode***
*** Press 3 means entering norm mode***
0
Entering boot mode ...

MT7621 # help
?       - alias for 'help'
boot_csp - verify and boot image from flash.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help    - print online help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md      - memory display
mdio   - Ralink PHY register R/W command !!
mm      - memory modify (auto-incrementing)
mtest   - simple RAM test
nand    - nand command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printenv-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reset   - Perform RESET of the CPU
saveenv - sav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persistent storage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tftpboot-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upgrade  - upgrade CSP image
version - print monitor version</font>

输入 printenv 得知以下配置信息 ipaddr=192.168.1.254 路由器升级地址,serverip=192.168.1.2 电脑设置地址,用来传固件到路由器升级
MT7621 # printenv
bootcmd=tftp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ethaddr="00:AA:BB:CC:DD:10"
ipaddr=192.168.1.254
serverip=192.168.1.2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BootType=3</font>

补充内容 (2020-5-11 10:04):
中兴E8820s - TTL 刷breed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686
(出处: 数码之家)

-----------------------------
这款已经涨起来了,但是无线5G 问题.....

补充内容 (2020-5-11 10:06):
推荐 b70 breed, wan lan 都对应。无线问题解决了的,告知下。

补充内容 (2020-5-22 21:11):
哪位在输入B70 的breed 后,刷入padavan 无线5G正常,请使用 dd 命令打包各个分区 分享一下。
备份命令
cd /tmp/
下面的 * 对应 mtd 的名称
dd if=/dev/mtd0 of=*.bi...

补充内容 (2020-5-22 21:19):
下面的 * 对应 mtd 的名称
dd if=/dev/mtd0 of=*.bin
dd if=/dev/mtd1 of=*.bin

补充内容 (2020-5-23 22:13):
按键对应值:WIFI 按键 GPIO#10;WPS 按键 GPIO#8 RESET;按键 GPIO#18
能自己编译PADAVAN 的可以用的上

楼主:
帖子中怎么不显示的部分
通过这步操作得知2.擦除flash 空间分区地址,腾出空间分区地址 安装breed :命令nand erase 0x8FFE3580 0x20000

MT7621 # upgrade
Usage :
upgrade [type] [name]
    type:
        boot      - upgrade bootloader version.
        firmware  - upgrade firmware.version
        burnrom   - upgrade full version.
    name:
        name of image file to be downloaded. Default get from bootfile environment.

MT7621 # upgrade burnrom
entering down_version( TFTP )

NetTxPacket = 0x8FFE3580

KSEG1ADDR(NetTxPacket) = 0xAFFE3580

NetLoop,call eth_halt !

NetLoop,call eth_init !
Trying Eth0 (10/100-M)

Waitting for RX_DMA_BUSY status Start... done

ETH_STATE_ACTIV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2;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54
Filename 'E5501_burnrom_test.bin'.

TIMEOUT_COUNT=10,Load address: 0x82000000
Loading: checksum bad
checksum bad
checksum bad
checksum bad
checksum bad
checksum bad
Got ARP REPLY, set server/gtwy eth addr (8c:dc:d4:7a:1c:3f)
Got it

Abort
TFTP error !!!

mtd 做软件使用过程
# mount rw -o remount /
# ls
breed.bin
# mtd write breed.bin Bootloader
-sh: mtd: Permission denied
# ln -s /etc/mtd /bin/
ln: /bin/mtd: File exists
# chmod -R 777 /etc/mtd
chmod: /etc/mt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d /etc/
# ls
DeviceConfig.xml                      rsync
DeviceInfo.xml                        server-cert.pem
IGD.skl                               server-key.pem
Wireless                              services
ca-cert.pem                           shadow
ca.crt                                tr064_DeviceConfig.xml
client-key.pem                        tr064_DeviceInfo.xml
cloudserver.crt                       tr064_IGD.skl
cloudserver.key                       tr064_LANConfigSecurity.xml
db_default_auto_cfg.xml               tr064_LANEthernetInterfaceConfig.xml
device_bbf.xml                        tr064_Layer3Forwarding.xml
dms                                   tr064_ManagementServer.xml
dropbear                              tr064_WANCommonInterfaceConfig.xml
ethertypes                            tr064_WANDSLInterfaceConfig.xml
fstab                                 tr064_WANDSLLinkConfig.xml
group                                 tr064_WANPPPConnection.xml
hw_nat                                tr064_WLANConfiguration.xml
inetd.conf                            tr064_ssl
init.debug                            tr069
init.norm                             tr098_device.xml
inittab                               tr104_sip_device.xml
l7-protocols                          usb_modeswitch.d
modules_install                       ver_num_des
origin_rc_pax                         version
passwd                                webserver
rc                                    wifiAudit.conf
resolv.conf                           zxv10.pem
# cd /proc/
# ls
1              341            46             93             log
10             342            465            94             meminfo
100            343            47             95             misc
101            344            48             96             modules
102            363            49             97             mounts
103            364            5              98             mt7621
104            365            50             99             mtd
105            366            51             buddyinfo      net
106            367            52             bus            pagetypeinfo
107            368            53             cmdline        partitions
11             369            54             cpuinfo        qos
12             370            553            crypto         qos_policer
13             371            554            csp            scsi
14             372            564            devices        self
15             373            567            diskstats      slabinfo
16             374            569            driver         softirqs
17             375            57             dsl_pktstatus  stack_trace
18             376            578            execdomains    stat
19             377            58             ffe            sys
2              378            584            filesystems    systools
20             379            6              fs             sysvipc
21             380            7              ifinfo         timer_list
22             381            70             interrupts     tty
23             382            72             iomem          uptime
24             383            74             ioports        usb_ports
25             384            76             irq            version
26             385            78             jiffies_test   vmallocinfo
3              4              8              kallsyms       vmstat
336            41             85             kcore          zoneinfo
337            42             89             kmsg           zte
338            43             9              ledkey_m       zteinfo
339            44             91             loadavg
340            45             92             locks
# ls -l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0 10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0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0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0 10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0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0 10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0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0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1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2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3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3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3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3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4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4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4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4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4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6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6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6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6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6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6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6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7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8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8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8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8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8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38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6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4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5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5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6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6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6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7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5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58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70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7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7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7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7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8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8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1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2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3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4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5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6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7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8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7 99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buddyinfo
dr-xr-xr-x    4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0 bus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cmdline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cpuinfo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crypto
dr-xr-xr-x    2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csp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devices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diskstats
dr-xr-xr-x    2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driver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dsl_pktstatus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execdomains
dr-xr-xr-x    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ffe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filesystems
dr-xr-xr-x    3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fs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ifinfo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interrupts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iomem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ioports
dr-xr-xr-x   66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irq
-rw-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jiffies_test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kallsyms
-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kcore
-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0 kmsg
dr-xr-xr-x    2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ledkey_m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loadavg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locks
dr-xr-xr-x    2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log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eminfo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isc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odules
lrwxrwxrwx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ounts -> self/mounts
dr-xr-xr-x    2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t7621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td
lrwxrwxrwx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net -> self/net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pagetypeinfo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partitions
-rw-rw-rw-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qos
-rw-rw-rw-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qos_policer
dr-xr-xr-x    3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scsi
lrwxrwxrwx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0 self -> 585
-rw-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slabinfo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softirqs
-rw-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stack_trace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stat
dr-xr-xr-x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0 sys
--w-------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systools
dr-xr-xr-x    2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sysvipc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timer_list
dr-xr-xr-x    4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tty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uptime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usb_ports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version
-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vmallocinfo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vmstat
-r--r--r--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zoneinfo
dr-xr-xr-x    2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zte
dr-xr-xr-x    3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zteinfo
# chmod -R 755 mt
mt7621/  mtd
# chmod -R 755 mtd
# ls -l mtd
-rwxr-xr-x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td
# chmod -R 777 mtd
# ls -l mtd
-rwxrwxrwx    1 zte_wrt  root             1 Jan  1 00:08 mtd
# ln -s mtd /bin/
ln: /bin/mtd: File exists
# ls -l /bin/mtd
lrwxrwxrwx    1 zte_wrt  root             1 Jan  1  1970 /bin/mtd -> /proc/mtd
# mtd write breed.bin Bootloader
# cd /tmp/
# ls
breed.bin
# mtd write breed.bin Bootloader
/bin/mtd: line 1: dev:: not found
/bin/mtd: line 2: mtd0:: not found
/bin/mtd: line 3: mtd1:: not found
/bin/mtd: line 4: mtd2:: not found
/bin/mtd: line 5: mtd3:: not found
/bin/mtd: line 6: mtd4:: not found
/bin/mtd: line 7: mtd5:: not found
/bin/mtd: line 8: mtd6:: not found
/bin/mtd: line 9: mtd7:: not found
/bin/mtd: line 10: mtd8:: not found
/bin/mtd: line 11: mtd9:: not found
/bin/mtd: line 12: mtd10:: not found
/bin/mtd: line 13: mtd11:: not found
/bin/mtd: line 14: mtd12:: not found
# exit

楼主:
最重要的 nand 相关命令,需要指导
计划三步,
1.bree 写入内存中
2.擦除 全部 nand
3.写入 breed 到 nand 中

MT7621 # help
?       - alias for 'help'
boot_csp - verify and boot image from flash.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help    - print online help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md      - memory display
mdio   - Ralink PHY register R/W command !!
mm      - memory modify (auto-incrementing)
mtest   - simple RAM test
nand    - nand command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printenv-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reset   - Perform RESET of the CPU
saveenv - sav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persistent storage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tftpboot-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upgrade  - upgrade CSP image
version - print monitor version
MT7621 # printenv
bootcmd=tftp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ethaddr="00:AA:BB:CC:DD:10"
ipaddr=192.168.1.254
serverip=192.168.1.2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BootType=3

Environment size: 163/4092 bytes
MT7621 # help nand
nand nand usage:
  nand id
  nand read <addr> <len>
  nand write <addr> <data...>
  nand page <number>
  nand erase <addr> <len>
  nand oob <number>
  nand dump
  nand init
  nand rawe <addr> <len>
  nand markb <addr>
  nand woob <addr> <l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也有一个,不过纯nand的路由不好玩,太容易挂,建议还是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有一个,不过纯nand的路由不好玩,太容易挂,建议还是别折腾了

挂了2台,找人拆机nand 刷了 breed-xiaomi-r3g.b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了2台,找人拆机nand 刷了 breed-xiaomi-r3g.bin

有IK固件吗?折腾下。

网友B:
关于编程器,网上有几篇用路由器改编程器的教程,楼主可以参考下

中兴E8820s - TTL 刷breed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6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编程器,网上有几篇用路由器改编程器的教程,楼主可以参考下

帮找下,我也学习下。。。看到佐大发了个,不知道用的什么路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帮找下,我也学习下。。。看到佐大发了个,不知道用的什么路由。

搜索:利用路由器做NAND tsop48闪存编程器。
根据pcb丝印搜到是一款外贸无牌产品,“bcm4708铁壳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利用路由器做NAND tsop48闪存编程器。
根据pcb丝印搜到是一款外贸无牌产品,“bcm4708铁壳路由器”
...

厉害。。。。。。。。。。

网友(2019-10-27):
楼主这个附件 30个币,下完解压不了。。。。

网友C:
楼主 UBOOT发上来。。。最后你是TTL刷成功的还是拆机编程器?

网友:
楼主 地址找到了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了2台,找人拆机nand 刷了 breed-xiaomi-r3g.bin

H大,你好!

一台xiaomi-r3g(NAND)朋友给刷砖了,

现在把NAND去下来,

上编程器只烧写上 breed-mt7621-xiaomi-r3g.bin,

这样机子可以启动进BREED吗 ?

hackpascal

楼主怎么刷进去的?直接读取你朋友的BREED吗?还是新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UBOOT发上来。。。最后你是TTL刷成功的还是拆机编程器?

原厂 UBOOT,最后 拆机NAND 编程器 ,找人弄的
现状 E8820s 刷了r3g-breed ,刷了老毛子(opkg 是个梗,只有一个USB口,不方便安装AX206 显示器 和U盘 )

还是 通过breed 刷 小米开发版 系统(有手机端管理软件,还能刷OPENWRT,opkg 不占用USB口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厂 UBOOT,最后 拆机NAND 编程器 ,找人弄的
现状 E8820s 刷了r3g-breed ,刷了老毛子(opkg 是个梗,只 ...

我有个一样的,也刷成砖头了。。。另两个同样7621的方案 启动时能停住选菜单,UBOOT 可以刷进去BRE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一样的,也刷成砖头了。。。另两个同样7621的方案 启动时能停住选菜单,UBOOT 可以刷进去BREED。 ...

UBOOT 可以刷进去BREED

方法共享下吧

网友(2019-12-02):
引用 楼主:
UBOOT 可以刷进去BREED

方法共享下吧

另两个不是这款,启动菜单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