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是什么模式的监控摄像头?

楼主(2019-09-26):
版主别先别移贴哦。晚上拆。
这是什么模式的监控头啊?需要搭配什么主机才能使用呢?同轴高清机吗?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杂牌模拟头,直接接电视就能看。如果要录就随便几十块钱的录像机都能录

网友:
模拟头, 接电视机的黄色莲花头就能看。。  和模拟的双镜头记录仪的后摄头信号一样。。

网友:
模拟信号,PAL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模拟头,直接接电视就能看。如果要录就随便几十块钱的录像机都能录

海康大华的混合接入机可以支持这个头吗?因为这种旧头有几个,现在装监控打算这几个旧的也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模拟头,直接接电视就能看。如果要录就随便几十块钱的录像机都能录

这种是最早期的。,有bnc接口的能插进去都能用。

网友B:
BNC的,模拟摄像机。必须匹配模拟录像机可以用,或者电脑接监控卡+配套软件可用。目前使用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NC的,模拟摄像机。必须匹配模拟录像机可以用,或者电脑接监控卡+配套软件可用。目前使用很少了。 ...

海康大华之类的混合接入主机能用吗?有bcn和网口,介绍写支持同轴高清网络高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康大华之类的混合接入主机能用吗?有bcn和网口,介绍写支持同轴高清网络高清。 ...

可以的,所有同轴高清录像机都可以接老式的模拟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大华之类的混合接入主机能用吗?有bcn和网口,介绍写支持同轴高清网络高清。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所有同轴高清录像机都可以接老式的模拟头

好的,谢谢。还有网络高清监控头水晶头是8根都有效吗?还是像百兆宽带一样用四根而已?
如果剩余四根是是没用的用来做监控头直流供电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网络高清监控头水晶头是8根都有效吗?还是像百兆宽带一样用四根而已?
如果剩余四根是是 ...

60米内阔以,实测60米开外信号有干扰各种奇葩故障,有综合线 8根网线+2根电源 也有4根网线+2根电源的 不过我一直用8+2的

网友:
只要接口一致的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网络高清监控头水晶头是8根都有效吗?还是像百兆宽带一样用四根而已?
如果剩余四根是是 ...

用网线低压供电建议不要超过30米,而且一定要用无氧铜国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米内阔以,实测60米开外信号有干扰各种奇葩故障,有综合线 8根网线+2根电源 也有4根网线+2根电源的 不 ...

没有那么长的,最长一个也就十来米而已。你的意思是网络高清头也是跟百兆宽带一样有四根线是闲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网线低压供电建议不要超过30米,而且一定要用无氧铜国标线

最长一个十来米而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长的,最长一个也就十来米而已。你的意思是网络高清头也是跟百兆宽带一样有四根线是闲置的吗? ...

录像机是只有4条线用上的(排除高端32路和poe那种),录像机出来只要4线。摄像头那边普通的也是4线,如果带poe要8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是只有4条线用上的(排除高端32路和poe那种),录像机出来只要4线。摄像头那边普通的也是4线,如果 ...

你需要百度一下标准POE的详细内容

网友E:
poe就是带供电了,如果你自己改装那压降可能厉害点,市场上有一种专门的“监控网线”,里面好像是四芯还是六芯来着然后再带两根多股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e就是带供电了,如果你自己改装那压降可能厉害点,市场上有一种专门的“监控网线”,里面好像是四芯还是 ...

算了,直接装同轴高清算了,带poe的价格贵,反正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