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csr8675蓝牙+4493解码芯片,加cd转盘晶振问题

楼主(2019-09-26):
如题把蓝牙换成同轴输入,网上买了同轴转i2s板子,问题是之前蓝牙48k,所以解码芯片4493卖家用的12.288m晶振,对44.1的cd同轴输入不是被整除的,用这个晶振对听感会不会影响?

同轴转i2s板有mlck输入到4493左边下数第3脚是输入,可以在有源晶振3脚到4493之间切断,用切换器转换蓝牙和同轴切换,这样做有源晶振不拆除会不会影响?

网友A:
CSR问题,肯定会劣化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R问题,肯定会劣化音质

aptx是多少输入,可以44.1吗

网友B:
那3根线都要切换才行
应该可以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3根线都要切换才行
应该可以自适应

我说的是切换晶振,不用蓝牙接收,用cd转盘同轴输入

网友:
淘宝这种寨货  板子用料和设计看着就很垃圾 ,浪费那么多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aptx是多少输入,可以44.1吗

蓝牙没试过,海贝源码输出,可以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切换晶振,不用蓝牙接收,用cd转盘同轴输入

晶振应该不用换